请教S1000+漂移和起飞问题。

楼主(2015-01-01):
请问下S1000+在低空的时候,20米以下,悬停不能纹丝不动那种,始终都会漂移一些位置。
这是因为抗风不好,还是因为低空地效太强,还是本来就是这样子而造成的呢?还是说是因为感度设置问题?

还有就是起飞的时候,不像精灵那样,很稳定的起飞了,总感觉飞机起飞的一瞬间,要倾斜,晃动,感觉要翻那样子,
所以起飞我一般都是油门稍微加大,带修正一下姿态起飞。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我的S900起飞都是非常平稳垂直的起飞,没有一点点的晃动倾斜和漂移
悬停别说20米了,2米我悬停都几乎不飘(侧风不到4级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我的S900起飞都是非常平稳垂直的起飞,没有一点点的晃动倾斜和漂移
悬停别说20米了, ...

那关于漂移,会不会是和感度有关系?

网友:
會不會是重心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关于漂移,会不会是和感度有关系?

就用说明书里推荐的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