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个有趣的视频 相信大家对电机的轴承有疑问的

楼主(2015-01-01):
中国制造与德国制造的区别   ?firsttime=0

网友:
开眼了!果然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
我就知道肯定有人说一分钱一分货 或者国产还要加油等等 我只想说这种比较比不出什么 轴承好坏也不是空转能试出来的  上没有上油 是不是同一用途的轴承影响都很大。其实洛轴和瓦房店的轴承也有很好的

网友:
首先2国人做事的态度就不一样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

网友:
是不一样的

网友:
说个我亲身体会过的.以前在远洋船上工作时有种工具当时我们叫"倒拔"的,外形有点像钻头,只不过是倒螺纹的,然后大的形状是头部更细往手柄那边逐渐变粗.专门用来拆头子断掉的螺栓的.

我们常用的都是比较大的规格的了,比如大拇指粗细的.但即便上了这么粗了,同样30厘米长左右的力臂,人手扳.国产的基本上一用力就崩碎了.

同样情况的还有丝锥,也是大拇指粗细的,在欧洲买的只要稍微注意点用力直接就可以攻进去.而国产的要不断回出来清理碎屑,然后加滑油,都还是容易崩碎.

网友:
差太远   太远了

网友:
扯淡视频,轴承没油转很久,加油就不一样。不是这样评测de

网友A:
大家可以试试,国产的轴承拆掉挡圈,浸到溶剂里把润滑油洗掉,照样能转很久。
倒是我买过的轴承,虽然也有标进口的,但是内圈和外圈的摆动框量都很明显,而我从旧的伺服电机上拆下的轴承,几乎是感觉不出摆动,非常地紧密,转动又是十分顺畅的,这就是工艺上的差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可以试试,国产的轴承拆掉挡圈,浸到溶剂里把润滑油洗掉,照样能转很久。
倒是我买过的轴承,虽然也有 ...

大神,伺服电机里面的是精密常温低速轴承,转速要求在1w以内,工作需要辅助散热,或负载不重。
你那个晃的,那都是高温高速轴承,这些货需要预热以后,才能达到一点不晃的地步。
当然,你地摊上买的破烂货,也会这么个晃法。
轴承规格不光有大小,还有用途,还有级别,没这么测试的。
国产的航天级别轴承一样ok。

同规格,同级别,同工况才能做对比。
咱们和她们有差距,但是也不是这么简陋的测试能测试出来的,那样国家早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伺服电机里面的是精密常温低速轴承,转速要求在1w以内,工作需要辅助散热,或负载不重。
你那个晃 ...

你说的有道理,不能把不同工作条件下的轴承拿来比,根本不是同一系列的。不过我也怀疑买到的轴承有问题,不知道NMB或EZO对尺寸上的误差控制到多少,套同一个轴上有些需要加热才能套进去,有些直接能放进去,松垮垮的,让人直接怀疑这些厂的品控......
倒不是在贬低国产的意思,只是觉得买不到好货,如果周围全是垃圾,等到真有机会碰到好货时也会怀疑,会放弃。假货把个人信心都磨灭了。换句话说,能否推荐个比较可靠的卖轴承的淘宝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有道理,不能把不同工作条件下的轴承拿来比,根本不是同一系列的。不过我也怀疑买到的轴承有问题 ...

还是型号不一样。因为轴承分为内紧式安装和外紧式安装,还有小公差安装。
前两种分别都是需要压进去,或者加热轴承,后面这个就是直接放进去的,或者轻轻敲进去。
安装和取出轴承,有一套专门的工具和流程,只是在我们这小电机上,讲究没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型号不一样。因为轴承分为内紧式安装和外紧式安装,还有小公差安装。
前两种分别都是需要压进去,或 ...

关键的问题就是同一批同型号的轴承买过来会有不同的松紧,感觉像是散货,搞不懂。在电机上如果轴和轴承能相对移动,时间久了可能导致磨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珠的加工精度不同,不是国产货不愿意做好,而是一个简单的零件加工,需要用到更高精度的设备。

我以前 ...

"设计和研发能力比较容易快速提高,而工业生产能力提升则是复杂的体系问题"
很有道理。

网友:
那个视频前几天手机里看过。
不能这么对比的。
要用应用对像相同的轴承来比。 拿一个山寨(不代表国产正厂实力)跟德国的轴承比,确实可以比出视频中的差距。
这视频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拍个视频让结果倒过来。

网友:
SB的测试,用没有油的轴承来跑时间说明德国轴承好。

网友(2015-05-10):
长见识了  但是 价钱相差应该会很大吧

网友D:
首先如果非要做中德货比较的话,设计个比较严谨的实验才有说服力,这样才能hold住大家;其次我们都承认德国的工业比中国领先至少二十年;最后现实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有钱的可以买好货,没钱的也可以逐步向好货靠拢啊。

网友E:
我认为会有一定的差距。不过,这种差距会慢慢逐步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