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皮带打滑------独家秘方!

楼主(2015-01-01):
     在这元旦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大家节日快乐、天天爽飞不炸机、生活事业如同飞机平步青云,步步高升!
     新年第一帖:
自从改装皮传之后震动减小了、维护简单了,随之而来皮带打滑的问题出现了。因此锁尾质量大打折扣,被这个问题困扰已久。看到冰人的尾波箱通过增加压带轮来改善皮带打滑的构思甚是巧妙,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打滑的问题。于是便突发奇想在尾管固定座里面也增加一个压带轮进一步改善防滑效果,经过反复测试找到了安装压带轮的最佳位置。改装之后传动阻力没有明显增加,试飞效果不错,有兴趣大家不妨试试!
      首先买一个冰人16元的压带轮,然后用2mm的钻头在固定座的左半边钻一个对穿孔,需要自己稍作加工便可。这里不好描述具体位置和方法,还是看图观察吧,不清楚的地方qq2064001778聊.

网友A:
你确定是皮带打滑?仔细看看自己的侧板,你会发现并不是你想想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皮带打滑?仔细看看自己的侧板,你会发现并不是你想想的那样。

不是26t的齿轮打滑,我观察的很仔细并且在皮带上面做了标记,模拟打滑结果是11T的皮带轮跳齿。

楼主:
我富丽465的尾管固定座和侧板孔位很标准,齿轮间隙刚刚好,这一点可以确定的。

网友B:
螺距稍微大点就容易打滑。

网友:
这个牛啊!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皮带打滑?仔细看看自己的侧板,你会发现并不是你想想的那样。

此话怎讲?

网友:
lz,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我用的圆齿皮带不打滑,只是如上面某楼暗示的,对转齿和小齿间隙过大无法调整,都想改轴了~

网友:
打滑不错了,我的大螺距直接扫光对转齿

网友C:
打滑是不是塑料材质的尾管座夹不紧尾管造成的

网友:
同步皮带打滑?楼主有没有检查你的皮带是否少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稍微大点就容易打滑。

主要原因是皮带轮直径比较小,在高速传动的过程中皮带和皮带轮的接触面积不到50%,摩擦力不足引起。增加这个压带轮就是增加接触面积,同时皮带也不用绷很紧,试用一段时间便知合理性了。

网友D:
已改皮传,发现振动比轴传还大,还在调整中,估计是对转齿和小齿间隙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滑是不是塑料材质的尾管座夹不紧尾管造成的

主要原因是皮带轮直径比较小,在高速传动的过程中皮带和皮带轮的接触面积不到50%,摩擦力不足引起。增加这个压带轮就是增加接触面积,同时皮带也不用绷很紧,试用一段时间便知合理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改皮传,发现振动比轴传还大,还在调整中,估计是对转齿和小齿间隙过大

我的震动值不安装大桨350,安装测试800左右,皮传除了好打滑其它都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滑是不是塑料材质的尾管座夹不紧尾管造成的

确定是11t齿轮跳齿,我说的打滑是在突然大螺距的时候发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震动值不安装大桨350,安装测试800左右,皮传除了好打滑其它都是优点!

我的还需要耐心调整!

网友E:
换轴传吧! 你现在的水平已经不适合皮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需要耐心调整!

电机自身空转震动大不大,我的蝎子电机换轴之后震动1000多,后来我做了动平衡之后震动150左右。你的震动大原因很多慢慢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轴传吧! 你现在的水平已经不适合皮带了!

是有这个想法,只是喜欢挑战困难,不想轻易放弃皮传。我飞轴传一年多了,这次既然搞皮传了就想对比一下看看各自有什么利弊!

网友F:
以前深受皮带打滑影响,现在果断上轴传,贵有贵的道理啊,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深受皮带打滑影响,现在果断上轴传,贵有贵的道理啊,超爽

轴传是不错,需要细心调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有这个想法,只是喜欢挑战困难,不想轻易放弃皮传。我飞轴传一年多了,这次既然搞皮传了就想对比一下看 ...

早上又炸鸡了,  倒飞的时候,  处置得当,竟然只损失了一个舵机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上又炸鸡了,  倒飞的时候,  处置得当,竟然只损失了一个舵机臂而已!

羡慕你会自悬翻,救机良方!

楼主:
今天飞了10几块电池,无论怎么大油门、螺距皮带不在打滑了。皮带的松紧度和改装前一样但是传动效果截然不同,一个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改皮传,发现振动比轴传还大,还在调整中,估计是对转齿和小齿间隙过大

今天飞了10几块电池,无论怎么大油门、螺距皮带不在打滑了。皮带的松紧度和改装前一样但是传动效果截然不同,一个字爽!

网友G:
我还没弄清楚皮带什么松紧度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弄清楚皮带什么松紧度最合适!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是11t齿轮跳齿,我说的打滑是在突然大螺距的时候发生的。

你怎么确定是皮带打滑?最好的办法你在对转齿上画记号,然后抓住尾巴转动大桨就知道是咋回事了,真不是皮带打滑,同步皮带打滑你可以在尾管上加个尾管套防止尾管松动。
高速运转的同步皮带即使打滑都不会察觉出来的,正如上面几位高人的说法,的确是对转齿打滑,因为对转齿根本就没有齿形,都是三角形,咬合不会那么紧密,而且尾管座和侧板的精度问题也根本无法做到紧密咬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定是皮带打滑?最好的办法你在对转齿上画记号,然后抓住尾巴转动大桨就知道是咋回事了,真不是皮 ...

今天试飞了,和原来截然不同,已经说明问题所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自身空转震动大不大,我的蝎子电机换轴之后震动1000多,后来我做了动平衡之后震动150左右。你的震动 ...

电机空转振动也就200多!
关键是电机怎么做平衡!这个要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空转振动也就200多!
关键是电机怎么做平衡!这个要学习学习!

改天再交流,今天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自身空转震动大不大,我的蝎子电机换轴之后震动1000多,后来我做了动平衡之后震动150左右。你的震动 ...

张哥今天几点去飞?哪里集合

网友C:
我n天前想到的,前天拍了材料,没想到楼主先搞出来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n天前想到的,前天拍了材料,没想到楼主先搞出来了,赞一个\(≧▽≦)/

说明我们心有灵犀吗!

网友H:
后面的压带轮继续保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面的压带轮继续保留吗

保留

网友:
尾管座螺丝孔位已损坏。。。。

网友I:
学习了!也准备改!皮穿突然打大螺距是容易甩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