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7050 续

楼主(2015-01-01):
HK7050 续
转子铝盖部分被打磨掉了一些,否则会挂到线。。。。

网友:
楼主高手啊,打磨以后的动平衡如何做的啊?

网友:
万瓦级别的马达,牛逼

网友:
线这么粗,多少KV,用在哪上面的啊

网友:
高手啊 !最好做个详细测试

网友A:
电机线都破成这样了,你也不用热缩管套套,挂电线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改啊,最好别用改造机体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都破成这样了,你也不用热缩管套套,挂电线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改啊,最好别用改造机体的方法

用环氧树脂固定线,烘烤的时候悲剧了。。。树脂弄多了。。。我擦啊。本来皮皮非常完好的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