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电池放电

楼主(2015-01-01):
大疆PH2电池放电
  有没有知道大疆PH2电池怎样放电啊,电池感觉在25  6次的时候就动力方面明显下降,调参软件说是让放电!可是现在找不到怎样放电的方法  有知道的给讲讲!
  给个放电的方法! 有大神帮忙解决么!

网友A:
开着机让他转到自己停~~~~~~~~~~

网友B:
长时间保存电池20%~30%
不飞行时候电池不要满电存放,
飞行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着机让他转到自己停~~~~~~~~~~

电机受不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保存电池20%~30%
不飞行时候电池不要满电存放,
飞行放电

怎么放电啊!让飞机一直转电机受不了啊!我这10块儿电池呢!

网友B:
悬停放电吧,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停放电吧,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停放电吧,也只能这样了

新固件好像可以自动放电吧

网友:
飞着放电吧。

网友C:
有专用的放电器,某宝搜关键字吧

网友:
悬停放电,又快又安全。历经多种方法后得出的结论。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用电池做了个充电宝!哈哈

网友:
還沒試過十天自動放電

网友(2015-02-07):
最简单办法,找个旧电炉,把电炉丝拆下来,剪一段电阻长度合适的就OK,只是要自己观察电压,别过放了就行

网友:
十天不用自动放电,已经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放电器,某宝搜关键字吧

看了下也不便宜啊,用那个小灯泡放电,从满电到保存状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悬停了只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保存电池20%~30%
不飞行时候电池不要满电存放,
飞行放电

不要满电存放啊?我一直都满电的!强迫症啊!赶紧去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放电啊!让飞机一直转电机受不了啊!我这10块儿电池呢!

放心吧人家出厂前超负荷测试都得过好几天才能pass,你十块电池搞不坏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