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图传烦死了,几个月都在装机试机度过,请问这是什么图传,装上机上几十米就没信号。

楼主(2015-01-01):
图传是收二手的,300块发射接收,8频段,大家看得出是什么牌子,如果在家里测试,可以穿三墙,但装上机上就几十米,折腾死了,听说TS832不错,可以飞500米吗?

网友A:
832 配三叶草跟接收小平板1kM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832 配三叶草跟接收小平板1kM测试过

接收平板是不是要完全对准飞机?

网友B:
估计你的接线以及飞机上的图传的位置等有影响。可以把你的接线以及图传在飞机上的位置发出来,让大家给你诊断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接线以及飞机上的图传的位置等有影响。可以把你的接线以及图传在飞机上的位置发出来,让大家给你诊 ...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传试过很多地方,机头,机尾,之前怀疑是控干优,现在控换了天7

网友:
频道调好,换天线OK

楼主:
图传卖家说是500wm

楼主:
天线也换过三叶草

网友:
你这是1W的图传发射吧?这个图传我也有一个,地面拉距测试都超过了一公里了。你换个三叶草磨菇天线试试,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你这是穿越机吧?用这么大图传是不是太重了啊。

楼主:
感觉太重了,所以想直接换图传,摄像头也不行,85块买的,逆光图像全发黑,大家推荐摄像头图传

网友:
832卖家视频好像有4000多米

网友:
dji图传原装天线,原装精灵控爽飞2500米

网友:
天线要向下

网友:
尽量调整与飞控的距离,像其他楼说的换天线,另外,可以的话,接受天线与发射的天线要平行,好像是这样。

网友:
600mW图传,标配直杆天线可以飞1000m

网友:
不应该吧,感觉是天线的问题,换根天线看看

网友:
TS832 太远没飞3百米 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没好货。400+图传4 5千米没啥问题。

400+是什么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