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原厂高频头改可拆卸天线

楼主(2015-01-01):
昨天拆开富9原厂高频头,本来打算看看里面构造,结果不小心把馈线扯下来了,他原厂焊接的真是有问题,质量太差了,
后来研究发现留下的空洞正好可以装下个sma接头,于是就索性改了,以后加天线,加功放都方便。

同时请教一个问题,发射机的天线和地线用万用表量,是短路的,不知道是否正常。

================================================================================

原厂天线

sma接头

高频头里面需要把碍事的塑料烫一下。

装好以后的效果

手头有一个路由器的大号天线,装上看看效果,不知到能起多大作用

网友:
天线好雄伟啊。换了后,距离提升多少啊?

网友:
原装高频头功率很小,信号不行,建议加个内置功放

网友:
很好,不过fs9是高频头元器件老化快。换天线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治标不治本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
遥控器可正常遥控操作吗?遥控距离是否增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