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5-01-01):
吐槽一下辉盛舵机,本来应该发在舵机板块的 习惯看固定翼板块就发在这儿吧。
小弟入魔还不到半年 一共买了3次辉盛9g舵机 可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 我也是醉了,第一次是买的10+元的 (图一)里面的齿轮都是白色的;第二次买的8+元的 里面的电机齿轮是绿色的(图三);第三次是收的群里模友的 一个旧的和第一个一样(图二), 4个新的 都是类似磨砂面的不透明塑料壳(图四五六) 而且出线的位置和以前也不一样 包装上还有标签 赶脚比以前的都精致。
辉盛9g菜鸟必备,不过这三种舵机 究竟哪个是真的

楼主:
补充一下 那个8+元的线硬绑绑的 跟其他不一样

网友:
没用过的飘过

网友:
我也都用银燕,没用过盛辉,听大家都说盛辉没有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本人手里有5种不一样的辉盛舵机,第一批3个是朋友给的炸了,为了修复这个炸了的舵机发配件的时候就飞了一套这个舵机的齿轮,结果收到后不通用,然后又买了4个新的拆开后齿轮和前两次的还是不通用,现在手里有5种不同的辉盛9克舵机

网友:
弄不清楚。

网友A:
因为假货,真正的辉盛舵机厂家已经倒闭了···

所以世上再无正品辉盛舵机。。。很多别的厂家生产的舵机都可以叫辉盛舵机

辉盛舵机没有真假,亦真亦假、亦假亦真

网友:
图片还能再模糊点嘛

网友:
菜鸟们常买的新西达同理

没有新西达厂家

世上也无正品新西达电机,任何一个厂家生产的电机都可以叫做新西达

没有真假之分

网友B:
现在看来银燕的还算是性价比高一些的了,辉盛就是个名,乱糟糟了,除非能真正买到正品,不过这些山寨舵机飞小飞机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假货,真正的辉盛舵机厂家已经倒闭了···

所以世上再无正品辉盛舵机。。。很多别的厂家生产的舵机 ...

就是呀!说得太对了!假亦真时真亦假!买辉盛就别在意真假了,若要品牌的价位差不多的,推荐EMAX和YZ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看来银燕的还算是性价比高一些的了,辉盛就是个名,乱糟糟了,除非能真正买到正品,不过这些山寨舵机飞 ...

这些山寨舵机有的是问题的,我遇到过,每次通电中位都不一致!飞的时候会不断偏移,飞小机机一样炸机!所以这种垃圾舵机,不碰最好。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不要较真,较真就输了~飞机越来越大,渐渐的会发现这一类舵机扫齿和烧掉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全部换高级点的。几块钱的东西,入门就好,不要较真

网友:
话说我有一次装风筝线炸机舵机臂都断了舵机还没有扫齿,用的就是9块钱的辉盛,别用在贵重飞机上就行~

网友:
这个舵机 假货很多 以至于辉盛成为了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其实真正的辉盛舵机 质量还不错 但现在网上环境比较乱 所以我也不怎么用辉盛舵机了
目前 基本上全系都用银燕的数码多级 也不贵

网友:
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