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冲浪者起飞是平抛的?

楼主(2015-01-01):
        看了论坛不少建议,说飞冲浪者一类的飞机要大力平抛。结果经过本人的惨痛经历认为,平抛5次,有三次炸机,另外两次还险炸机,摇摇晃晃的拉起来,惊险万分。
       后来,一老手说应该尽力往上抛,45度角。
       而经本人的多次试验,无风情况下,45度,60度,80度全力把全油门的冲浪者抛起来,都可稳稳的飞出去,毫无惊险。
       可见,对新手来说,你叫他平抛简直就是叫他炸机,尤其是他的机子还没正确的调试好时。
       所以,按本人新手的经验,尽力的往天空抛,冲浪者可以正确起飞。

网友:
顶一个,玩冲浪者炸过几次就返回多轴界的飘过,没玩固定翼的天赋

网友:
翼载荷大的话要向上抛,并且助跑。否者就等这啃泥巴吧。

网友:
新人,一直手抛,从未考虑那么多

网友:
推力线水平偏高抛

网友:
4楼说得对!

网友A:
草地完全可以滑起来

楼主:
不是吧?滑起来?估计机机会被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你肯定是照着官方的重心,官方重心太靠前,建议你把重心放在舵机线沟槽前5毫米,绝对不会手抛炸鸡,我的第一架冲浪者就是照着官方重心头重炸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你肯定是照着官方的重心,官方重心太靠前,建议你把重心放在舵机线沟槽前5毫米,绝对不会手抛 ...

哈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地完全可以滑起来

没有那么好的草坪,要滑几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滑起来?估计机机会被磨。

我的冲浪者经常在草地上滑行起飞,油门推到最大,升降拉到底后起飞距离很短,机身很耐磨

网友:
起飞时迎风三十度角90%油门不需用多大劲就能快速顺利升空

网友:
平抛是没错呀,问题是,助跑了没,百分之六七十油门,助跑5到10米,平着把飞机送出去,就万事大吉了,连抛都不算。别学那些飞3D旱地拔葱的。以前的教材,在做动力飞行之前,还要求关动力做投掷滑行呢。

网友C:
冲浪平抛是对的!但是不是说抛出去了就不管了!也要视情况要不要拉杆!如果过度的角度向上的话会出现失速,结果肯定是你的机头挑战地球了!

网友D:
自己手抛我都擦着地面飞起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手抛我都擦着地面飞起来的

手抛时动力要足,出手后要迅速拉杆使飞机上升,可以避免你所的情况

网友:
放在地上直接起飞的路过。。肚子上贴快铝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抛时动力要足,出手后要迅速拉杆使飞机上升,可以避免你所的情况

不错,我目前正是这样。

网友F:
我的直接50油门抛出去就是平飞,抛机20 30度差不多

网友:
我也是冲浪,虽然被我炸烂了.....没试过平抛,按道理来说,上抛很合适,入门机,我的第一架,嘿嘿,地面滑跑也可以,磨损不大,很容易起的,考虑一下,你降落的时候不也得磨地面么...

网友:
放地面全油门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直接50油门抛出去就是平飞,抛机20 30度差不多

50%油门?不是吧?我的80%油门,不到95%以上,都屡屡撞地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平抛是对的!但是不是说抛出去了就不管了!也要视情况要不要拉杆!如果过度的角度向上的话会出现失速, ...

我用力往天一抛,他掉下来也可以有时间松容拉起来。呵呵,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不对,不过,少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油门?不是吧?我的80%油门,不到95%以上,都屡屡撞地球。

油门不是越高就越高起飞,腰推机不同前拉。

网友G:
不要误导新手了 向上角度30度左右较适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误导新手了 向上角度30度左右较适宜。

对对

网友:
要根据自己的飞机来判断,没架飞机的电机,桨,电池,重心都不完全一样,所以不能绝对的说平抛对还是不对。

网友:
大神们是如何在水泥地上降落的?要装起落架吗?我家这边只有柏油路面 的

网友(2015-02-05):
y

冲浪者電機在主翼后 由於機頭有電池重量 電機推力點(支點)跟電池有一點距離 因力臂關係 在平抛出去 速度沒有出來第一時間會有機头下落動作 所以還是需要一定的向上角度射出 在沒有落地前有足夠時間去拉上舵 不可像前拉的飛機一樣平射........ 最好是跑幾步幫忙它建立速度再射出確保足夠動力起飛速度

网友:
就放在斜坡上  地面全油门滑行,到了下坡的地方自然就升空了 我飞2米的滑翔机就这样起飞 一个人单手基本仍不出去

网友:
我做载机也是一个人单抛60油门啊!稍微向上一个角度

网友:
冲浪者只要没超载,平抛向上抛都没问题的,起飞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