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问题

楼主(2015-01-01):
天七控,副翼和升降微调过会不影响定点?

网友:
没看懂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意思,起飞后机机会往一边飘,所以用微调修正,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定点,比如切到定点模式后,飞控没收接收的信号就会以现在的位置gps定点,但现在我的控上副翼和升降通道不在中立点,飞控会不会收到副翼和升降不在中立点的信号就会控制四轴慢慢飘移?

楼主:
还是切到定点后,副翼和升降的摇杆中立点附近飞控是不是不管的,打杆超过多少的时候飞控才会按照接收的指令来飞行

网友A:
不能用微调遥控器来调节,从新调试加速计,或者在飞控一边垫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微调遥控器来调节,从新调试加速计,或者在飞控一边垫高一点点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