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5-01-01):
我用1.6线径100匝线圈为原线圈为什么通电就跳闸,有精通的请指点。

网友A:
你这跟短接电源没啥两样,不跳闸才怪,1.6的线绕100匝才多大电阻?

网友B:
你是多少瓦的变压器?1.6线径100圈至少在3000瓦以上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跟短接电源没啥两样,不跳闸才怪,1.6的线绕100匝才多大电阻?

请教,至少需要多少圈才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多少瓦的变压器?1.6线径100圈至少在3000瓦以上的变压器

不知道多少瓦的,外形尺寸是95、65、115,原来线圈0.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至少需要多少圈才可以正常工作

线径是不能随便改的,改细点没事,至于绕多少圈,你拆原线圈的时候就应该数一下圈数,或者称一下旧线圈的重量,换算出长度,再换算出大概圈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多少瓦的,外形尺寸是95、65、115,原来线圈0.8的

你量一下变压器铁芯的厚度,舌宽,网上有变压器功率计算的公式,套用一下就能得出匝数

网友:
计算一下图中:a×b  的面积,查表,套一下。

楼主:
多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C:
变压器还自己绕,买一个又不贵

网友D:
電............危險.由其是半桶水的大神,處理不當,可能會發生火警,嚴重者會觸電,甚至死亡.......小心不要亂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危險.由其是半桶水的大神,處理不當,可能會發生火警,嚴重者會觸電,甚至死亡.......小心不要亂 ...

您被电吧,看来您很怕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还自己绕,买一个又不贵

漆包线和漆钢片是现成的,想动动手积累一点实际经验

网友:
绕线圈不困难,计算好每伏绕的圈数,和初,次级的线径,做好初,次级的绝缘,基本就可以啦。

楼主:
承蒙各位指教,学到了不少知识。如果不动手不碰到问题不可能了解这么多,长学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被电吧,看来您很怕电呀

當然怕呀!!我是做電的,就是見得多半桶水的大神發生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然怕呀!!我是做電的,就是見得多半桶水的大神發生意外.

电是危险不要大意,但是安全防范措施做好了还是不会有危险的。

网友:
1.6的线径绕初级要用数千W的铁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蒙各位指教,学到了不少知识。如果不动手不碰到问题不可能了解这么多,长学问啊

当前电子爱好者、航模爱好者自己绕铁芯电源变压器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绕市电的电源变压器线圈,500VA以下,没有绕线机是不行的,再大功率的更是需要比较专业的绕线工具了,此外准备层间绝缘纸、线包框架、线包浸漆、绝缘漆备料、烘烤...。现在报废的电脑比比皆是,报废电脑中能再利用的器件就属电源了。直接用正负5V、12V、5A、10A...,进行电子实践改装成平衡充...。测试时切记安全!

网友E(2015-02-10):
引用 网友A:
你这跟短接电源没啥两样,不跳闸才怪,1.6的线绕100匝才多大电阻?

你说的这种是直流电阻,交流电下不能这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种是直流电阻,交流电下不能这么计算的。

在市电220V下使用的小型变压器,比如小于1000VA以下的,根据所用铁芯面积、铁芯的最大导磁率计算每伏匝数,所用铁芯确定后每伏匝数基本确定,如果过小,会造成电感量小,即阻抗小,从而电流过大:轻则过热,重则烧毁或保险丝爆断。至于大型电力变压器,因铁芯足够大及导磁率都较高,通常需要计算的是每砸伏数。

网友F(2015-04-21):
电感量不够!也就是圈数不够,量一下铁芯的设宽和叠厚算出截面积,查一下《电工原理》中的公式,得出每伏圈数和额定功率,再算出所需线径。
线径和圈数无关,只和载流量有关,就是满载时通过的电流大小。和电阻也无关系,但电阻是越小越好,电阻越大越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感量不够!也就是圈数不够,量一下铁芯的设宽和叠厚算出截面积,查一下《电工原理》中的公式,得出每伏 ...

谢谢指导

网友:
1.6的初级300圈?等于直接短路,所以跳闸。应该根据铁芯大小用相对小一点的线绕2000圈以上,少了会发热。220圈那次级就是10圈一伏。做好绝缘,不然又麻烦!

网友:
至少700圈以上,要是线够,就绕1000圈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