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图传改内置改制稳压模块降低耗电及温度

楼主(2015-01-01):
RC832图传改为内置,把内置稳压模块7805改为DC-DC稳压模块,电流降低一百多MA,拷机一个多小时,基本没温度,完美解决832温度高问题。

网友:
屏的空间够吗

网友:
生活环境好艰苦~~~~~

网友A:
高手,不过会不会降低接收灵敏度?

网友:
只拍到床,没有拍到床上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过会不会降低接收灵敏度?

不会的,电压一样

网友B:
干扰如何,DC-DC听说不可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扰如何,DC-DC听说不可避免

同问......一般来讲,线性稳压电源“干净”,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我也改过,效果不会变差

网友:
我就用12v没感觉怎么发热啊,这接收需要多少电压

网友:
DC-DC主要问题在于干扰了

网友(2015-05-27):
7805本身的适应电压范围比较小,2S电比较适合,3S发热就会很厉害,那个小电源模块不错,功耗低,好像支持3A输出

网友:
图传接受工作不超过一百ma吧

网友:
如果和显示器装一起。显示器驱动板上有5V的 DCDC。增加100多MA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ˇˍˇ) 想~减少发射的发热问题

楼主:
改装过后,基本不发热了

网友(2015-07-25):
请教下,rc832 的音频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