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进,5级风,定位不灵了

楼主(2015-01-01):
风速9米每秒,精灵2GPS模式下左右飘,就是不定位,漂移距离3米左右,高度在5米左右还会慢慢掉高,需要调感度吗?

网友:
要求太高了

网友:
你的要求太低了,我的在龙卷风里面都可以纹丝不动,你把感度都调到满级就OK了 哈哈。

网友:
apm就比djj好

网友:
APM对比KK的价格,简直就是一坨大便

网友:
这么大风你还想让精灵在空中不动,太为难人家了

网友A:
貌似GPS模式下推桿到極限就是9.8米每秒 ... 风速9米每秒是不是超过他的极限了

网友:
做一下高級校準及指南針校準試試!機體請保持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GPS模式下推桿到極限就是9.8米每秒 ... 风速9米每秒是不是超过他的极限了

哥,极限是16M一秒!你难道还是用额精灵模式?

网友:
不摔就不错了

网友:
精灵就那么大的动力,5级风不刮跑就不错了

网友:
不知道Inspire1风大怎么样?

网友:
鸡鸡太小,硬伤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极限是16M一秒!你难道还是用额精灵模式?

你試試純碎前後左右直線飛(只推桿前後)GPS模式9.8米就是極限了
要是你偏航不直線飛(推桿前后+偏左偏右)那就可以去到15,16

姿態模式直線飛能飛到21 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純碎前後左右直線飛(只推桿前後)GPS模式9.8米就是極限了
要是你偏航不直線飛(推桿前后+偏左 ...

当然是试过才说的啊,我一般飞到最快12M左右就不再继续推了!

网友:
呵呵,反正这一点我是理解的。

网友:
这么大的风换成小悟应该不会飘,精灵那动力就算了,你对它要求太高了

网友:
记得大疆精灵的技术参数是适用于2-3级风,要求5级风能悬停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动力。5 级风下我是不敢飞的,因为曾经被刮跑过,若不是果断紧急下降就提控归啦。

网友C:
Inspire1可飞5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