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索尼的变焦摄像机怎么改装成遥控器变焦??

楼主(2015-01-01):
主要用在监控上面????

Sony/索尼 DSC-HX50 30倍光学变焦 2000万像素

Sony/索尼 DSC-HX50 30倍光学变焦 2000万像素

网友:
DC要控制变焦呢,那估计比较困难,要是枪机的话还好弄点,信号接口是通用的。。

楼主:
请问这个相机怎么改成遥控器变焦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相机怎么改成遥控器变焦的方式

单片机

楼主:
请问怎么知道控制电机的协议???是串口的吗???怎么改??请明示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改长你的变焦摇杆,再用舵机拨动它变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改长你的变焦摇杆,再用舵机拨动它变焦。。。

精度好像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好像不行吧?

直接拆了把线引出来。然后拿电子开关搞起。我就是这样搞的。不过会失去质保。话说这玩意的HDMI输出口位置太变态。也不知道SONY的设计师都是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了把线引出来。然后拿电子开关搞起。我就是这样搞的。不过会失去质保。话说这玩意的HDMI输出口位置 ...

请问好不好焊接?????

网友C:
直接用一个舵机控制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变焦是按按钮的吧、按按钮的就用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一个舵机控制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变焦是按按钮的吧、按按钮的就用舵机控制

舵机精度没得保证!!!还有就是舵机太大了,一个变焦镜头没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精度没得保证!!!还有就是舵机太大了,一个变焦镜头没多大!!

舵机精度有没有保证那就要看你买什么舵机了
还有就是看你买什么级别的舵机

楼主:
真的不好固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好不好焊接?????

直接把相机拿到维修店去让他们帮你把线引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相机拿到维修店去让他们帮你把线引出来就好了。

网友:
:)就是机器外观会有点不好看。哈哈

网友(2015-02-09):
同问,这种相机有没有接口协议可控制的,就无需做破坏了

网友:
报上相机型号,我来搞定,无需任何浅层次暴力拆解,轻松实现拍照 录像 ZOOM,只要你云台不抖

网友:
我刚才查了下如果是DSC-HX60 或者DSC-HX50的话无需任何暴力拆解了,轻松控制了,控制线就在多功能USB口上了,如果相机支持红外遥控功能,那更简单了,参见我那个关于控制dv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