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你的感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01):
好吧!干扰一说会成立吗?是厂家技术原因?

网友:
和图片有啥关系

楼主:
后面的人会为您解答!

网友:
这种高压线的电磁干扰一方面是干扰MAG..这个简单..不用GPS模式和有MAG的模式就好了...
还有就是有可能会干扰遥控信号..别飞那么远也就OK了

网友:
不要靠近高压电线飞,不要用GPS模式飞。。。可能遥控器的频率也换成干扰少的频率。

网友: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在这类地方飞,只是有一些条件限制?

网友:
GPS肯定不会开的,不过不近距离估计不可能,他的目的就是近距离观察电线损坏之类的情况吧

网友A:
电力系统大量的无人机进行巡检。某疆是被直接踢出采购名单的。这个不是乱说的。业内人都知道。就论坛上一帮无脑粉自己挺而已。

网友:
有出问题的隐患不代表飞一次就必须会出问题,咱们玩模型的还是谨慎点好。

网友B:
md 1000吗?整机20w+,不是国内哪些玩具厂商能比的。

网友:
省下不少人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力系统大量的无人机进行巡检。某疆是被直接踢出采购名单的。这个不是乱说的。业内人都知道。就论坛上一帮 ...

能详细的说说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系统大量的无人机进行巡检。某疆是被直接踢出采购名单的。这个不是乱说的。业内人都知道。就论坛上一帮 ...

网友C:
我曾经与模友同一天,同一地,同一时在一高压线下飞行,两架多轴均炸机,炸机特征完全一样,都是突然大倾角坠机,完全不受控。

我个人认为,高压线是有干扰的,只是因诸多因素不同,所造成的干扰影响程度也就不同,但总之是有干扰的。一次两次在高压线
下飞行没有炸机,并不代表高压线就没有干扰,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

闯红灯不一定会死人,但长期闯红灯,死,只是迟早的事。

对此我坚信不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与模友同一天,同一地,同一时在一高压线下飞行,两架多轴均炸机,炸机特征完全一样,都是突然大倾角 ...

我只是想知道巡线的为什么就不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巡线的为什么就不炸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一定没有炸过?只要玩航模就会炸机,更何况他们是在高压线附近,这个世上有很多事你不一定都知道,但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d 1000吗?整机20w+,不是国内哪些玩具厂商能比的。

的确是1000。不过应该是60-70w
200。 20-30w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1000。不过应该是60-70w
200。 20-30w

哦,那应该是我记错了。

网友:
高压线附近的电磁干扰非常大,这个是肯定的,我用大功率无线基台经过高压线下,信号都会中断~

网友:
我见过一个广电总局的无人机电力巡线小组           用德国控 普遍进口无人机 固定翼四轴六轴八轴 “这架就便宜点,十几二十万就搞定了”  大疆什么都是玩具,进不了无人机的范畴

网友:
对了还有win8平板

网友:
md4-1000 型四旋翼无人机是全球领先的垂直起降小型自劢驾驶无人飞行 器系统,可用亍执行侦察、监视、搜索、协调指挥、通讯、空投等多种空中任务。 md4-1000 拥有更大的任务轲荷,更强的抗风能力,更长的续航时间,更优秀 的姿态控制,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型的四旋翼无人飞行器系统。 md4 系列四旋翼无人机系统的机体和于台完全采用特殊的丏业碳纤维材料 制造,制造工艺源自德国著名的无人机复合材料设计制造机构 SCHüBELER 公 司,拥有更轱的重量和更高的强度,可折叠式支臂设计更方便运输。 md4系列四旋翼无人机系统引入了2.0B CAN总线系统, AAHRS(姿态、 高度及航向参考系统)集成了加速度计、陀螺仪、磁力计、气压计、湿度计、温 度计等多种高精度传感器和卓越的控制算法设计,飞行器的操控因而发得非常简 单,即使操作者毫无遥控飞行的经验,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安全地操控飞 行。 md4 系列四旋翼无人机系统可以通过遥控器人工操控飞行,也可以借劣独 一无二的GPS Waypoint系统执行自劢驾驶飞行和拍摄任务。 基亍模块化的设计理念,md4 系列四旋翼无人机可以灵活地更换机轲任务 设备以适应不同的作战任务要求。从高分辨率的数码相机、高清视频摄像机、微 光夜视摄像机到军用级的红外热成像摄像机。基亍 md4-1000 更大的轲重,除图像和视频设备之外,迓可以搭轲根据用户需要定制的更多种任务设备,如空气 采样设备,空中投放设备等,从而完成更多样化的任务。 md4 系列四旋翼无人机拥有优秀的安全设计,任何时候只要停止遥控器操 作,飞行器就会自劢悬停在空中。如果遥控器信号中断时间超过30秒或者电池 电量过低,飞行器就会自劢缓慢迫降到地面或按照预定方案自劢应对。遥控信号 叐到干扰时,飞行器可以自劢按原路迒航。同时,microdrones 在四旋翼无人 机系统内置丏业“黑匣子”,“黑匣子”可以完整记录所有飞行相关数据信息,用 亍准确诊断飞行器故障判断飞行器事故原因。    md4系列四旋翼无人机的劢力系统采用无刷直驱电机,工作时不需要齿轮 传劢,机械安全性大幅提高,电机高效率运转的同时产生的噪音却非常小,在3 米的距离悬停时噪音小亍73 dBA,具有轳强的隐蔽性。 md4 系列四旋翼无人机的劢力系统拥有业内最强的野外环境适应性,可以 在最高6级风和暴雨下正常工作。经过德国丏业机构的严格高压电磁环境测试, md4-1000 四旋翼无人机被确认在高压电磁环境下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和安全 性。md4系列四旋翼无人机通过德国丏业机构的EMC电磁环境兼容认证。 md4 系列四旋翼无人机地面站系统包含了满足美国军用标准的三防工作站 电脑、数字通讯和视频处理系统。采用英特尔® 酷睿™ i5-520M ,具有优异 的处理性能,可编译从各种信息设备获叏的智能信息。结合超高屏幕亮度和防反 射技术,保证了在日光直射下的可视性。背光键盘,保证在夜间环境下仍然可以 方便操作地面站工作。配置定制的军用级 I/O 接口,使得 I/O 接口完全符合军 用标准。通过美军标 MIL-STD-810G、 MIL-STD-461F 和 IP65 两项认证, 全镁铝合釐机壳,在高温、寒冷、多尘及雨天等严苛环境条件下亦能操作,具有 良好的抗摔落性,即使经过粗暴的运输亦不影响使用。地面站自带流媒体视频服 务器功能,通过标准网绚口连接到亏联网或局域网后,用户可以通过网绚远程访 问地面站IP地址实时观看飞行器空中回传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