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X-CAM A10,有几个疑问?厂家能回答下么?

楼主(2015-01-01):
1、这个云台是否银狗4 和 黑狗4都能支持?

2、用最新的乐迪AT9是否可以用s.bus接口?

3、双人模式下,通道控制是否可以完全自定义?用油门来控制俯仰不太方便啊。。有的时候需要比较缓慢的允许操作,油门按照比例来控制俯仰会不够顺滑的。。

如果可以完全自定义设置就好了,利用油门量的比例来控制俯仰和旋转的最大速度。再设置另外2个会回中的通道,来控制俯仰和旋转,俯仰 旋转的速度由这2个通道的比例控制。。

然后把油门通道用来设置俯仰 旋转的最高速度,这样会非常方便嘛。。。如果再能利用几个通道来设置一些预定模式就更好了,比如按照什么速度旋转啊,直接指向什么方位啊什么的。

网友A:
1.  是的都支持

2. 是的,我们和乐迪厂家有合作,对方发了他们的遥控器给我们做测试

3. 不能自定义,不过你可用遥控器的自定义功能(需要遥控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都支持

2. 是的,我们和乐迪厂家有合作,对方发了他们的遥控器给我们做测试

感谢您的回答,3这一点您们后期考虑升级软件支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是的都支持

2. 是的,我们和乐迪厂家有合作,对方发了他们的遥控器给我们做测试

乐迪遥控可以用来做云台控了? 还有单人模式下控制第三轴完美解决了吗? 云台都放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3这一点您们后期考虑升级软件支持么?

目前的版本无法支持,后续如果有升级版,这个功能会加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乐迪遥控可以用来做云台控了? 还有单人模式下控制第三轴完美解决了吗? 云台都放了很长时间了

解决了,需要升级到最新固件V2.1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需要升级到最新固件V2.18

官网好像没有最新固件,另外看网友反映升级固件后,要牺牲掉模式切换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网好像没有最新固件,另外看网友反映升级固件后,要牺牲掉模式切换是吗

官网的升级固件本周会发布,还有最新的调参软件

是的,模式切换和第三轴可控只能2选1

网友C:
那还是选择模式切换吧~~单人操作更实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升级固件本周会发布,还有最新的调参软件

是的,模式切换和第三轴可控只能2选1

试了下,控制。唉,通道不能自定义太不方便了。。控制起来比较蛋疼。。比如只想控制俯仰,但是可能碰到横滚。。。

能自定义成2个遥感,一个控制俯仰,一个控制旋转就好了。。。。

网友:
厂家应该为大家的需求而动,自己绑住或功能不完善就没有竞争的说服力。

网友(2015-02-09):
引用 网友C:
那还是选择模式切换吧~~单人操作更实用些

模式切换是双人模式,一个人控制云台,一个人控制飞机。

网友:
平衡功能与简单操作的关系,能做多好做多好,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是的都支持

2. 是的,我们和乐迪厂家有合作,对方发了他们的遥控器给我们做测试

能不能装山狗??????有位置调节重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