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控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5-01-01):
飞越450直升机、D10控、rx1002接受、kbar陀螺仪、在设置陀螺仪的时候舵机方向老是设置不对,是不是d10控还得刷固件才能用?另求d10控刷固件教程?

网友A:
新手不要刷固件了,没必要,按教程一步一步认真来,哪一步不会就说明具体情况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要刷固件了,没必要,按教程一步一步认真来,哪一步不会就说明具体情况发问

就是我说的d10控在调节陀螺仪的时候舵机方向老是设置不对,在那个方向都不对?

网友:
多试几次,会对的。

网友:
rx1002接受???控的设置出错~~~

网友:
d10控用RX1002 不用刷固件

网友B:
控里面有方向设置,kbar里面安装那里也有得设置,一般是把控里的方向设成正常,然后在kbar里面设,试几次就可以了。另外控里的十字盘模式要设成 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里面有方向设置,kbar里面安装那里也有得设置,一般是把控里的方向设成正常,然后在kbar里面设,试几次就 ...

有kbar陀螺仪连接rx1002接收的具体连接吗?

网友:
网上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
刷了好用多了!我也用的D10!

网友:
来哥哥教你.系统菜单.摇杆方向里的副翼调成逆转..其他的按照电脑上的调...不对的话就是你电脑上没调错了

网友:
先在电脑上面 设置  (主要是看修正方向,  反了就逆转),  然后动摇杆,如果反了就逆转遥控器里面的选项即可!

网友:
补充:  我说的修正方向是     飞机通电自检完毕  提起飞机  转动飞机   尾巴滑块和飞机机头运动的方向一致就是正确的, 如果相反, 就调电脑里面尾舵机逆向即可!

网友:
他肯定没细看K8的设置说明,电脑上的程序里,每一步都有文字说明。

网友:
灌点水,方向就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