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电动大脚哪个好

楼主(2015-01-01):
如题, 2000以内,不要控。  以前玩飞机, 我用板控玩车,朋友有个94762,用板控玩,感觉不错。进口的就不想了,,国产的吧。看中  南大  或者  飞神      ,南大 好像有双减震,,就是底盘是空的。纠结。  飞神是单减震。。其实我看中南大。  大家给个意见,就是整车质量,配件齐。以前没玩过车。或者在推荐下别的。HSP 不考虑,因为朋友的就是HSP的。。。油的不考虑拉,我玩车不爆力, 就是平路上跑下,或者绕下障碍, 草地跑跑,不来空翻的.
<

网友A:
你这预算难大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预算难大可以了~~~

不是 还有飞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预算难大可以了~~~

南大底盘是空的
<

网友:
空不代表不行~~~

抛开正面侧面说~~~

至少这样的底盘正面撞击还是可以的~~~

楼主:
好像空的那里正好是轴什么的,容易挂,然后侧面太窄,电池要挂两边。其实我也看中南大,主要纠结这些,飞神的底盘是一大块,电子设备全放里面。
<

网友B:
小弟觉得南大吧 悬挂适合飞坡 可玩性还是比较大的 侧板改装性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觉得南大吧 悬挂适合飞坡 可玩性还是比较大的 侧板改装性比较方便

南大侧板可以改装?  用什么改
<

网友B:
我没改过  但是有玩家侧板都是自己做的 而且南大的大脚改电的套机便宜 才200多  我HPI的改电套机 就一个电机座都是200多 坑爹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改过  但是有玩家侧板都是自己做的 而且南大的大脚改电的套机便宜 才200多  我HPI的改电套机 就一个电 ...

我就是玩电的啦,反正南大底板感觉太窄了,底下又是空的,电池还要放两边侧板,要是一整块的底板就好了,我朋友的hsp无线大脚,油改电,电机座自己做的,只是五元钱叫人家打了几个眼。
<

网友B:
那看你喜欢那种 侧板的构建 个整块的构建 抗摔能力是不一样  你玩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你喜欢那种 侧板的构建 个整块的构建 抗摔能力是不一样  你玩了就知道了

嗯,是啊,感觉那个以后好改装,空间大,好放电子设备。我玩车应该不暴力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你喜欢那种 侧板的构建 个整块的构建 抗摔能力是不一样  你玩了就知道了

我还想,不行买南大,自己装个底板上去,就不空了。
<

网友B:
是的 底板防护是可以自己切一个铝合金装上去的  我现在就想买个南大的或者HPI的 可惜现在没得便宜的 都是7-8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底板防护是可以自己切一个铝合金装上去的  我现在就想买个南大的或者HPI的 可惜现在没得便宜的 都是7 ...

呵呵,你和我想的一样,切铝合金加底板, HPI的很贵,4000左右。。。不是还有飞神吗?
<

网友B:
我就玩了无限的垃圾车和 HPI的5.9  其他的就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玩了无限的垃圾车和 HPI的5.9  其他的就不了解了

南大好像没有抬头轮
<

网友:
有啊 怎么没有抬头轮

网友:
南大,耐操
<

楼主:
都说南大好啊  飞神呢?
<

网友:
兄弟价格QQ探讨探讨  我也在纠结大脚

网友:
2000真还不好找

网友:
大脚侧板结构是趋势 和直升机看齐  地板一整块的话  那你通过性就受影响了  楼主可以考虑雷虎的g3   或者收二手hpi flux 或者新的flux2350
<

网友C(2015-02-04):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玩电的啦,反正南大底板感觉太窄了,底下又是空的,电池还要放两边侧板,要是一整块的底板就好了, ...

哥们能给个油改电的配置单吗,我的94087油车,1:8的,想改电。油车,很麻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给个油改电的配置单吗,我的94087油车,1:8的,想改电。油车,很麻烦。

呵呵,这个帖子没写油改电嘛。在另一个帖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给个油改电的配置单吗,我的94087油车,1:8的,想改电。油车,很麻烦。

把 发动机拆了,车子中间不是有个大齿轮, 买套动力套装, 配几个齿轮就行,  电机座得自己做,然后么自己DIY 摆放电子设备,和排线就没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给个油改电的配置单吗,我的94087油车,1:8的,想改电。油车,很麻烦。

油的好像没有倒档,改成电的前进后退都可以。
<

网友:
维卡野牛怎么样?  我最近就买了个车架, 朋友们给些看法。哈哈。

我配了   狂牛无刷有感狂牛TORO ARES S-PRO4 4极3660 (3500KV)电机,火凤凰120A全防电调(速龙V2.1升级版POUR激流120A 防水有感),
控是:乐迪RC4G 陀螺仪版

第一次玩车,全是根据自己想法来配的,不知道这配置怎么样?
(店家也和我说短卡不必用有感电机,我实际用起来确实如果考虑性价比是用无感就够了,不过我买有感是为了以后玩平跑或者漂移车架时不重复买电机《事实上玩过之后觉得一个电机肯定是不够耐用的》)

网友D:
我车是南大的 耐操 底板我自己裁了块铁板封底 挺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车是南大的 耐操 底板我自己裁了块铁板封底 挺爽

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这个价位  南大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