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在GPS模式下不能定位,飘走……有请客服。

楼主(2015-01-01):
精灵1在GPS模式下不能定位,飘走……,非常难控。改用姿态模式才控回来,有没有人出现过这种情况?开始以为感度不对,带电脑在外场调都不行,越飘越远……
曾经看过都有这种情况,据说是飞控问题,双11的精灵1,经过我爆改不知可否保俢?但如果是飞控本身问题就跟我改装应该无关吧?就是电调用不了原厂,其它我都支持原厂的,电机,升级中心板等。
请客服看看!我觉得大疆的客服一向不错,之前我的帖,有问必达。

网友:
有一键放生功能哦。很方便的

网友A:
几颗星阿?多大风?另外带套飞,这么大的重量动力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颗星阿?多大风?另外带套飞,这么大的重量动力应该不行,

9颗星,开始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今天拆下云台,带电脑调感度,高级校准都做了。GPS就拜拜了,姿态就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颗星阿?多大风?另外带套飞,这么大的重量动力应该不行,

9颗星,开始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今天拆下云台,带电脑调感度,高级校准都做了。GPS就拜拜了,姿态就稳住。满载1400克,升了2312电机,力是够的。

网友:
改的够暴力的~~~~~

网友B:
要不要把飛控用鋁箔紙包住!看起來干擾源挺多的

网友A:
换个地方试试看,按说姿态都稳卫星模式应该和钉子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把飛控用鋁箔紙包住!看起來干擾源挺多的

未换电调都是这样,明天试试用锡纸包一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方试试看,按说姿态都稳卫星模式应该和钉子似的啊

就是,有星就应该GPS通讯没有问题,所以很奇怪。两台机都是naza v2差别太大了,精灵的飞控双面胶太紧,不想拆下换上去试。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就好了啊,不过我感觉硬件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另外GPS位置修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GPS位置修改了吗

精灵GPS位置要改吗?都在飞控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把飛控用鋁箔紙包住!看起來干擾源挺多的

包了锡纸,gps,指南针都包了,不过都没有用,今日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包了锡纸,gps,指南针都包了,不过都没有用,今日炸了。

gps定不住也不用炸鸡啊 指南针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定不住也不用炸鸡啊 指南针怎么样?

好飘,稳不住,脚架碰地就控不住,反了炸大桨。没有录像,不是飘大疆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飘,稳不住,脚架碰地就控不住,反了炸大桨。没有录像,不是飘大疆的感觉。

飞控发回去看看吧 有问题应该可以换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发回去看看吧 有问题应该可以换新的啊

我都觉得是,谢谢你的顶帖

网友C:
大改动估计不行,未必是飞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改动估计不行,未必是飞控的问题。

是那部分不行?飞控是精灵的不能兼容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定不住也不用炸鸡啊 指南针怎么样?

指南針!gps別包阿....
包了會沒訊號的

网友A:
指南针肯定不能包,还得远离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肯定不能包,还得远离干扰

哈哈……指南针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部分不行?飞控是精灵的不能兼容其它的?

说句实话,我也是刚入门不久,但是我觉得gps模式下无法定位,排除硬件故障和软件设置后,就要看看是不是附近有干扰源,比如高压电线,大功率发射器和基站等等。

楼主:
我的naza v2是正常的

楼主:
已打到客服,我只要求保修飞控,不要以换了电调和我拆开过不保修,光飞控好像只卖399,求围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打到客服,我只要求保修飞控,不要以换了电调和我拆开过不保修,光飞控好像只卖399,求围观。

楼主,蜘蛛和2312配合怎么样?另外不校准油门行程使用过程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蜘蛛和2312配合怎么样?另外不校准油门行程使用过程没问题吗?

我油门校正只做了一致行程就算了,或者用bus解码做,EAGLE飞控可以有个程序可以做个解码做油门校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油门校正只做了一致行程就算了,或者用bus解码做,EAGLE飞控可以有个程序可以做个解码做油门校正。

太复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啦。

总之,只要4个油门行程是一样就没有问题了,因为飞控的油门行程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机就会很不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之,只要4个油门行程是一样就没有问题了,因为飞控的油门行程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机就会很不稳。

楼主,我都系广州嘅,我部精灵一都试过系甘,gps模式唔受控制自己飞走,最后确定系飞控问题,但系咩也问题就唔知,反正更换飞控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都系广州嘅,我部精灵一都试过系甘,gps模式唔受控制自己飞走,最后确定系飞控问题,但系咩也问 ...

唔该晒!而家寄咗翻去,未有消息。我飞咗7年直升机,都未试过飞四轴降落炸桨炸到翻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唔该晒!而家寄咗翻去,未有消息。我飞咗7年直升机,都未试过飞四轴降落炸桨炸到翻机。

系喔,你仲有无h3-3d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喔,你仲有无h3-3d云台啊?

无了,卖晒了。出新版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喔,你仲有无h3-3d云台啊?

系,我朋友有只,俊达模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系,我朋友有只,俊达模型。

问了,距话买左喔,不过都多谢你先,呢个我拍个视频,你睇睇。
【视频:大疆精灵夜航飞越广州塔】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0NDI5ODk2.html?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了,距话买左喔,不过都多谢你先,呢个我拍个视频,你睇睇。
【视频:大疆精灵夜航飞越广州塔】http:// ...

你的片好正!我台X-CAM700续航时间太短,唔系我都飞下广州塔。
回敬一下我的视频,双11后用H3-3D影,不错,可惜当时不会设舵机延迟,所以没有俯仰角变化。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片好正!我台X-CAM700续航时间太短,唔系我都飞下广州塔。
回敬一下我的视频,双11后用H3-3D影,不 ...

哇,丰少,你d片都好掂喔,拍唔错,编辑都好好,系呢,你用边个视频编辑软件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丰少,你d片都好掂喔,拍唔错,编辑都好好,系呢,你用边个视频编辑软件嘎?

绘声绘影,其实都系随便一个镜头剪几秒,接上配个音乐。无洗碗,俯仰等镜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绘声绘影,其实都系随便一个镜头剪几秒,接上配个音乐。无洗碗,俯仰等镜头。

我下个d会声会影都话要注册嘅,你又无原文件或者下载地址啊?有嘅话可唔可以发个俾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下个d会声会影都话要注册嘅,你又无原文件或者下载地址啊?有嘅话可唔可以发个俾我啊?

唔注册只能用50日,只能用旧的版本。25767222加我q,有机会一齐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唔注册只能用50日,只能用旧的版本。25767222加我q,有机会一齐飞。

加好友无反应喔,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好友无反应喔,丰少

无上q,而家上

网友F:
我的精灵V+在GPS8颗星的情况下定位偏离位置500米!差点飞丢了!幸好手动飞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精灵V+在GPS8颗星的情况下定位偏离位置500米!差点飞丢了!幸好手动飞回来了!

寄回厂家,大疆给电话我,说我改过不保修,我说只要求检测飞控,客服说给技术再看看,未知怎样。

楼主:
回厂经技术员检测,是指南针装反方向,现在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