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关于精灵2遥控器的问题,想调个返航+手动模式

楼主(2015-01-01):
看见很多人说精灵会因为罗盘问题算法崩溃要切手动模式。

那就只能调模式切换那里选,可是选了手动后就没有失控保护可以选了。

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手动模式和失控保护都兼得啊。X2我开关基本不用,没有用过方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能不能把这个开关改成返航的呢?

知道的告诉我听谢谢了。

网友A:
jr9x可以改連動!精靈的因該沒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9x可以改連動!精靈的因該沒辦法

我有14SG,不想用14SG觉得麻烦,还是精灵的控携带方便些。

网友B:
关遥控就失控保护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遥控就失控保护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这种方法好危险的。说明那里说不建议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好危险的。说明那里说不建议用这种方法

说明书明显没有 手动模式和失控保护都兼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