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天7,请教开关能否自定义通道

楼主(2015-01-01):
minix飞控仅支持PPM与SBUS输入,买了一个ppm编码器,接线如下:
天7接收机1~7通道对应接PPM编码器1~7通道,编码器转换成PPM信号后接minix飞控的SBUS端口。

天7设置为固定翼模式,问题来了:
天7的5通道是K2三段开关,正好对应minix的5通道飞行模式
天7的6通道是V1旋钮开关,而minix飞控的6通道是安全模式需要一个两段开关
天7的7通道是K4三段开关,而minix飞控的7通道是感度模式需要一个旋钮开关

固定翼模式下,好像天7的K1两段开关仅能作为油门锁定与熄火设置,K3两段开关仅能作为大小动作与飞行模式(普通、特技)。但是我想将V1旋钮开关由原来的6通道改为7通道对应minix飞控的7通道感度模式;将K4三段开关取消不用,另外设置K1两段开关或者K3两段开关作为6通道对应minix飞控的6通安全模式。

或者我将天7的6,7通道与PPM编码器的6,7通道对换,这样也许可以实现由天7的6通道旋钮开关控制飞控的7通道感度模式,可是天7的7通道虽然可以控制飞控的6通道安全模式,但开关仍然是原来的三段开关K4,没办法改成两段开关。

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请教各位解惑!

网友:
很遗憾告诉你天7不能自定义开关,此功能在天9上有。

网友:
可以呀,在高级里面的混控中设置。可以指定通道和开关的对应

楼主:
指定后还是相当于k3与k4的叠加,只能通过在混控里设置k3的比率来保证当k4位于中位时k3能够正常使用,而不能把k4单独出来挪做他用。

网友:
您好
如果一定需要K4为二档开关,可以将现有的三档开关换成二档,位置超出或少的话可以通过【舵角设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