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为新仔提供参考——图传发射机与摄像头接线、供电接线

楼主(2015-01-01):
老手勿喷,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些电子知识理解的,我觉的有必要发个贴给完全新仔参考下。
接好的图:

图传3根线的头剪掉,因为摄像头也是一样的公插,剪图传的换成母插,这样方便插拔。(视接头而定了)

接着就是把图传的3根线接到母插上,记得和摄像头的颜色对应。

第一次弄这个,不是很懂,插不进孔,用了很大力,^o^

最后,就这样了,摄像头的3根排线与图传的3根线对插(颜色对应),图传另2根线即供电线了,因为TS832是可以12V供电的,所以我直接买了个3S 900的电池供电,直接接上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干嘛博这是?

网友:
这样就能看明白了吗?

网友:
老手都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如果是给新人看的,最好能配上连接线的文字说明,这样会更好些,否则只是图片,新人不一定能完全明白。
楼主的分享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
好像越弄弄复杂了吧,用得着这样又剪断又接线的吗,直接把摄像头的3P线插发射机上不就得了吗。

网友:
好抽象,没看懂~~~~~~~~~~~

网友:
我一共陆陆续续接过6个图传。但楼主这个图我还真没看明白想表达什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不就是说明图传与摄像头之间的连接可以改成舵机线那样的公母杜邦头,方便拔插,是不,不是挺简单就看懂了嘛,前面的怎么都看不懂,当然了,如果说错,就不好意思了,我理解能力不佳

网友:
电池用2S也行

网友:
不是经常拔插的东西,直接焊接更牢固,况且,摄像头的杜邦线有插口,何必为此大费周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