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V5海外版,装机完成,电机座是不是有些太高了?

楼主(2015-01-01):
耗费一天的功夫,终于将冲浪者V5装出来了,刚在家上电测试了一下,感觉飞机受推力低头力矩还是蛮大的,是不是电机座加的有些太高了?真担心明天试飞不会一头载地上吧?这飞机这么改动后重心什么的是不是也要改一下?

网友:
推力线高了重心也要改,估计得靠后,这样不利于滑翔

网友:
推理线要过重心

网友A:
右边翅膀上面那个是什么,我的也发货了,估计明后天到货了

网友:
电机地下加几个垫圈 把电机向下倾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翅膀上面那个是什么,我的也发货了,估计明后天到货了

A控的GPS

网友A:
飞这个也装GPS啊,有什么用

网友:
借LZ的宝地,发点儿我装V5的照片。也说说我的飞行方式,希望对能用上的朋友有启发。

说明书上写着。要用原厂带的固定片将襟翼固定住,我一直纳闷,为什么开了襟翼还不用呢?果断丢弃所有舵面卡片。数了一下给的棒状铰链,配上襟翼的正好。没有多,也没有少。
装上舵机后,还不忘充分用上带襟翼的好处,果断蝴蝶刹车搞起。。。嘿嘿,小飞机,配个蝴蝶刹,5m左右就没速度了。
一个小小的冲浪者,我就设置了三个可编程混控。
首先,我是米国手,升降舵在右边,自己一个人丢飞机,显得手忙脚乱的,收手收慢了。还很惊险的擦地而过。左手根本没劲,丢不起飞机。于是乎,设置了第一个混控,暂且称为起飞开关吧,左上角开关SF对升降的混控,打开开关,升降舵拉杆一定角度。右手丢飞机。丢出去后关掉开关升降就平了。很爽。一个人也能丢冲浪者了。
第二个混控呢?即是方向舵对副翼的混控啦,哈哈。混控的开与关闭,也设置于SF上,这样当起飞开关打开时。左手上的方向舵被混控成副翼,我就可以用左手控制副翼,不着急收手也没问题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飞机掉高擦地了
第三个混控严格意义上并不是混控,而是一个大小舵切换开关,开关的控制肯定也是SF啦。有什么作用呢?原因是当打开了起飞开关,升降舵拉起,方向杆的动作被混控到副翼。你用方向舵混控副翼时,你得原意本是只需要调整副翼。但方向舵也要跟随着动啊,没办法,谁叫他才是方向摇杆的亲儿子呢?这样一来,飞机明明刚起飞,速度又慢,蹬了很大的方向舵,飞机很容易螺旋,。
之前设想,采用传统的D/R设置界面设置方向舵的大小舵,当起飞开关打开时,方向舵曲线斜率为0,起飞开关关闭时,舵量恢复到100%,其实,当你设置时你会发现,当你把斜率控制到0时,副翼也不动了。这是为什么么呢?原因是,副翼是“从”通道,方向是“主”通道。你主通道都为0,从通道能有舵量输出吗?没办法,只能另辟蹊径,设置一个方向舵对方向舵的混控,方向舵自身为“主”通道,也为“从”通道。主通道输出正斜率曲线,而“从”通道输出等斜率的负斜率输出,这样正负即可相抵,混控开关当然也为SF,当开关打开时,方向舵输出既为一根直线,也就是不输出,方向摇杆只控制了副翼,开关关闭时,升降舵回中,方向摇杆恢复只控制方向舵的状态。副翼也不受方向摇杆的控制。
哈哈,第三个混控有些啰嗦了,而且语言功底不好,不知读者能否明白我所表达的意思,还望谅解。

若有纰漏之处,还望指出,万分感谢最后,祝大家元旦节快乐!

网友:
蝴蝶刹,楼主怎么设置的,科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这个也装GPS啊,有什么用

看用的遥控器就知道机主是高手~

网友:
我买的这个版本没有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