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磨头之车床篇

楼主(2015-01-01):
线轨垫铁磨完了,上车床磨丝杆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机?也想DIY 一个水磨机。

网友:
LZ,求砂轮修正秘方。

楼主:
金刚石砂轮修整笔,某宝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机?也想DIY 一个水磨机。

220v直流电机,动力一般,建议用500w以上电机

网友:
你这是磨丝杆外径,为了好看?

网友:
这个磨完精度还有保障吗

网友:
砂轮加个罩吧,看着才安全。

网友:
这丝杆不都磨光了么?

网友:
修整笔要装到支架上才好用,高精度都是磨出来的,当然要必备一些条件。

楼主:
这是在磨安装轴承的地方好吧

网友:
怎样保证丝杆在卡盘上的装夹精度?

网友B:
兄弟看了你在我帖子的回复送给你个秘方吧。其实修整砂轮不需要金刚石的,(记住了你随便在地板上拿个A3料或者其他不用的金属就可以修整砂轮了,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浪费钱,只要你把砂轮的速度变慢就可以了越慢越好)车个心轴把砂轮装在芯轴上尾座顶好,车头开个8转(630最慢是8转)刀架随便夹个废刀杆或地上的A3料就可以车砂轮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了你在我帖子的回复送给你个秘方吧。其实修整砂轮不需要金刚石的,(记住了你随便在地板 ...

谢谢longhai哥,又让我学了一招,

网友:
好好的丝杆磨了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onghai哥,又让我学了一招,

那在送你一招,为了光洁度你可以不用磨的,(1你拿个废的车刀杆,2找个好一些的向心球轴承不需要太大的。3在刀杆上车个轴承位把轴承装在刀杆上做一把滚压刀)花度直接滚压出来比你磨头应该高些,滚压轴承位时加些柴油或其他的。有时间你可以试着做把滚刀玩玩呵呵,花度的提高其实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
这个精加工轴承位的时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