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fbl100求助!!

楼主(2015-01-01):
一台FBL100有刷版的,富斯TH9X(已刷ER9X)。飞机平放上电自检结束后,将飞机捏在手中推油,升降舵会慢慢的往上,使整个斜盘前倾。要不停的修舵,这样是正确的么?

网友A:
让它飞起来试一下,如果能飞起来悬停就没问题了

楼主:
才入手无副翼还不敢飞,只是试了下,hold不住。

网友A:
我刚飞100的时候也是一样,慢慢加油然后把大桨控平就可以了

网友B:
对频没对好,重新对频,家电后要迅速放平,不然陀螺仪会偏差
还有 ,你 拿到手上 是 水平的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