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个事...........................................

楼主(2015-01-01):
弱弱问下.天地飞9.9通道不够用除了换遥控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9通道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9通道都不够用?

差2个

网友:
只能换了

网友:
再加个遥控器

网友:
不可能不够

网友:
脖子上再多挂一个遥控器就解决啦

网友B:
除了换控,可以多入一个控制云台!

楼主:
六个已经飞控用.微单俯仰,微单水平,微单快门,零度小斯OSD开关..LED没敢用...你说再加上收放脚架...FUTABA14通道感觉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换控,可以多入一个控制云台!

控制云台?.多加个遥控吗?..求指教

网友C:
恩,你这还真的要用futaba的控,感觉天九还真配不上你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你这还真的要用futaba的控,感觉天九还真配不上你的设备

遥控好贵.接收机好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云台?.多加个遥控吗?..求指教

一般专业搞航拍的是一个飞手,一个云台手!两个人两个控!要是你一个人玩用两个控就吃力了!老老实实换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好贵.接收机好贵

入个睿斯凯X9D配两个接收机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