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15首发炸机图

楼主(2015-01-01):
直接翻在电线上

网友A:
看上去好像还没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像还没炸坏?

人品爆发,后翻在电线上,只是尾管脱落,还好漆包线没掉皮、不然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品爆发,后翻在电线上,只是尾管脱落,还好漆包线没掉皮、不然接收机…………

呵呵,买977就是用来放心炸的

网友:
貌似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买977就是用来放心炸的

这鸡确实耐炸,目前炸几十次,只十字盘损一角

楼主:
为什么我回复字太少,发送不了,加空格也不行?

网友:
修一修又可以爽飞

网友:
哪里炸了

楼主:
只是尾管脱落,插上ok!主浆破列两处,不影响使用!

网友:
耐炸,977的买点

网友B:
这就是此机器为什么那么热卖了,即是休闲了,又是很多新手走向高端的过度产品,   很好的一个练习机子。 话说我的还没到啊,元旦他娘的放假。。。。。。。。一般飞  3轴 还是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此机器为什么那么热卖了,即是休闲了,又是很多新手走向高端的过度产品,   很好的一个练习机子。 话 ...

在家休闲飞6轴;在外面飞3轴、在无风时感觉3轴脱控旋停比6轴还久,可能是6轴飞的少没仔细调,。3D时负螺距调得比正螺距大一点,翻起不怎么掉高度、锁尾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休闲飞6轴;在外面飞3轴、在无风时感觉3轴脱控旋停比6轴还久,可能是6轴飞的少没仔细调,。3D时负螺 ...

谢谢指点,  希望明天能到。好练练

网友B:
不过我是飞4通共轴过来的,不知道 上手难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是飞4通共轴过来的,不知道 上手难不难,

6轴模式调好的话应该没问题,可能要炸几次。至于3轴……目前不要想。秒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品爆发,后翻在电线上,只是尾管脱落,还好漆包线没掉皮、不然接收机…………

看到你说“ 人品爆发,后翻在电线上,只是尾管脱落,还好漆包线没掉皮、不然接收机 ”    突然想到了 我自己的911-2

飞伟力 911-2 主电机  尾电机 都坏了 把坏的主尾电机的漆包线 剪短一段然后用火烧出来里面的铜线 再把新电机也一样烧出来铜线然后拧在一起 用胶布粘上 玩了 两天明显感觉机器 无力 飞行 不平稳了  请问跟这种换电机法 有关系吗? 我两个飞机 都那样了!

楼主(2015-02-03):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说“ 人品爆发,后翻在电线上,只是尾管脱落,还好漆包线没掉皮、不然接收机 ”    突然想到了 我 ...

大锅,你不知道世上有个东西叫“电烙铁“吗?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