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诸位大神,异形小六轴该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5-01-01):
求教诸位大神,异形350轴距小六轴,想实现GPS的各项功能(不是仅仅参考数据),该选择用什么飞控比较适合?鉴于最大只能上6吋桨,动力配置怎样最适合?感谢解答...

网友A:
naza  lite  最简单

网友:
cc3d lite s4 都可以

网友:
各种注意是异形6轴哦

网友B:
飞控 minix也行
基本参照那些250穿越机就行了
搜一下论坛上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C:
为啥这么小用六轴不用四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  lite  最简单

听说NAZA LITE不支持异形六轴...求教这是真的吗?

网友A:
异性也是机身异型   你的6个电机轴还是一个正圆    只是桨的间距有点区别    实际上还是可以飞的  虽然不完美

楼主:
CC3D不能用使用GPS附加的功能,S4支持异形六轴吗?

楼主:
请问是否支持异形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 minix也行
基本参照那些250穿越机就行了
搜一下论坛上资料还是很多的

MiniX貌似还有些bug没搞定...现阶段有点不敢用!

楼主:
请问支持异形六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这么小用六轴不用四轴呢?

看着机架好玩,装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性也是机身异型   你的6个电机轴还是一个正圆    只是桨的间距有点区别    实际上还是可以飞的  虽然不完 ...

嗯嗯,有些担忧就发帖咨询...再研究看看,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机架好玩,装装玩!

任性啊!

异形看程度了,飞控的接受范围还是不小的。
没有一架灰机可以装的完全等轴距,共水平面,电机轴平行的。。

商品控不晓得。。开源控设置比较安全的参数和感度,V6模式,飞以上几个架子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性啊!

异形看程度了,飞控的接受范围还是不小的。

了解,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你!

期待爽飞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支持异形六轴吗?

支持 APM那么强大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提供的建议...

网友D:
兔子用这个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兔子用这个上没问题

您用兔子装RD的机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