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一个和我一样问题的精灵2+H3-3D,云台抖动问题的人的视频,进来看看!

楼主(2015-01-01):
前期发帖,说我云台抖动的问题,一直也没有空拍视频给大家看,这次找到优酷有另外一个兄弟拍了和我一样问题的视频,大家看看,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以前发帖的内容如下:
10月份买的精灵2,买来用白色减震球,第一次飞行,悬停的时候就发现云台高频摆动,不是不画面不稳的意思,就是用肉眼看,云台在高频的整体左右摆动。必须换2个黑色的减震球,才可以不摆动,但是用黑色的减震球,速度稍微快点,画面就出来果冻了。做过的测试如下:
1、换过另外一个HD-3D,故障依旧。
2、换过双11版的塑料安装座,故障依旧。
2、单独测试每个电机,带桨,感觉都还比较正常,没有很大震动。悬停中,感觉整体震动也还好。
3、换过全部新桨,故障依旧。
4、换最软的阶梯黑色减震球,那就摆的更加厉害了,疯了一样的摆动。
5、白色的减震球,塞入一些海绵,略有改善,但是仔细看,还是有摆动,幅度小点而已。
6、精心调整过每个电机的垂直性,自我感觉已经基本完美了,可是,摆动依旧。

请问客户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感觉是共振,而且这个频率很难改变,摆动的情况下,拍的视频还是稳定的,就是有摆动造成的画面抖动,但是不是晃动。

希望得到帮助。我的目标,可以用软点的减震球,否则果冻太痛苦。

网友:
這視頻我看了二次!沒看出抖動

网友:
我们手里的四个精灵都这样,动中求静吧

网友:
画面没问题

网友A:
机器的俯仰横滚感度降低20%左右,包你满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的俯仰横滚感度降低20%左右,包你满意

人家说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刚刚开始白色就是抖动的厉害。我就是换成最软的好了。就是不知道现在狗4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我用2V改了两轴无刷云台,挂蛋蛋在上面,抖得整个云台都要散架了,蛋蛋的螺丝都抖掉了几个
调整了感度后完美飞行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V改了两轴无刷云台,挂蛋蛋在上面,抖得整个云台都要散架了,蛋蛋的螺丝都抖掉了几个
调整了感度 ...

强烈要求你分享下蛋蛋改的2轴云台~~~你在120922875群里吗?

网友:
拍出的视频没问题的话,就是云台在自己修正

网友:
好NB的震动~~~减震吧楼主,飞机震动太太太大了。

网友:
另外把你的感度报一下,不排除感度过高。

楼主:
楼上几位说感度的原因的,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不过昨天我测试了下,感觉没好,我再降低点试试看,谢谢各位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的俯仰横滚感度降低20%左右,包你满意

兄弟,是基础感度降低吗?

楼主:
经过测试,基础感度从默认的125,调整到100,同样用白色的减震球,晃动改善很多,偶尔会出现一下抖动,用黑色最软的减震球,还是有抖动,不过幅度也小多了。
比较的不甘心啊,感度低了,晃动没有了,但是抗风能力又下降了,哎,没办法,谢谢楼上几位兄弟!

网友A:
我是80 100 120 1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80 100 120 140

谢谢,我来也按照你的参数试试!

网友:
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V改了两轴无刷云台,挂蛋蛋在上面,抖得整个云台都要散架了,蛋蛋的螺丝都抖掉了几个
调整了感度 ...

同病相怜。。。我的精灵+加无刷2D云台后,地面一切正常,升空也是抖的一塌糊涂的,降低云台感度无效,看来也是要降低机器的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抓著你的避震球動一動你會發現鬆鬆得.我台灣這裡我幫人修了好幾台都是這樣.這一陣子出的壁震球我覺得 ...

是吗?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精灵貌似是精灵1 改的

山寨精灵。。。山寨的壳、山寨电机、山寨电调、NAZA LITE=1.6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寨精灵。。。山寨的壳、山寨电机、山寨电调、NAZA LITE=1.6K

哦也准备改的呢

网友:
我们碰到一样的问题,所以我用灰色减震球了

网友:
再买一个

网友:
我的新版精灵2+3D云台+HERO4最近一直在为解决果冻而尝试
换过四个最软的灰色阶梯状减震球,确实震得要散架
所以改成前软后硬四个灰色球,发现一点不震,但是前进时果冻轻些,后退时果冻重谢
下一步想尝试一下换成四个灰色阶梯状减震球,按楼主的基础感度调整一下,看能否震动、果冻一同消失
再就是HERO4太沉,H3云台电机平衡负担重,或许也会导致震动,坐等H4云台解决这个问题
既然没法消除震源,只能设法改进减震环节,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减震球,或是双层减震球排列,或是增加减震球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