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终于 打好了。。。发现电调层不够厚

楼主(2015-01-01):
上图

这里看层厚完全不够啊。。。电调放进去会受压迫。。

想过扒皮但是扒皮会不会损坏电调啊求各位大大给个建议

网友:
皮没有占多少厚度,加个螺帽进去吧

网友A:
我的机架电调层也不够高,象你这个加些尼龙柱或垫片应该能解决吧,电调扒皮了到不能损坏电调,但也薄不了太多,还是别扒多层保护为好。

网友B:
打印不带底座,我的为何老翘边,楼主用的abs还是 pla,底板加热不?

网友:
加个塑料螺母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不带底座,我的为何老翘边,楼主用的abs还是 pla,底板加热不?

也翘,不管是abs还是pla,挺蛋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翘,不管是abs还是pla,挺蛋疼的

是蛋疼

网友C:
买12a蜘蛛电调,够了

网友:
什么材质的?

网友:
什么打印机打的?
pla?abs?
带加热平台的话翘边会好转的。

网友:
什么打印机打的?
abs?pla?
加热平台的话翘边会好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打印机打的?
abs?pla?
加热平台的话翘边会好转的。

用的商用型打印机,,有加热床,覆高温胶带。打小的没问题,长的必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12a蜘蛛电调,够了

EMAX12A早就买好备着了

楼主: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架电调层也不够高,象你这个加些尼龙柱或垫片应该能解决吧,电调扒皮了到不能损坏电调,但也薄不了太 ...

嗯加了个垫片就好了

网友:
那还是很不错的嘛

网友:
扒皮也没用,加个螺母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