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看的懂这个地面站连接不上的原因么?

楼主(2015-01-01):
如图,我的电台能连接上一个,但是不能连接上另外一个版本的,关键的是,我需要用到的是那个连接不上的版本。求大神解决!

这个版本的连接不上

这个版本的连接不上

这个版本的可以连接上

这个版本的可以连接上

网友A:
建议仔细检查COM口识别号,我有三个APM,,两套数传,对应5个不同的COM口,所以还是仔细查查吧,另外我没用过中文版的MP

网友:
你想用中文版的?

网友:
我也正想发帖的  昨天下午都还能正常链接,晚上接玩线就和你的情况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仔细检查COM口识别号,我有三个APM,,两套数传,对应5个不同的COM口,所以还是仔细查查吧,另外我 ...

com口是正确的,波特率也是正确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连不上。关键的一点,中文版这个的坐标才是正确的,另外一个的坐标跟实地偏差了几百米,没法用啊

网友B:
我的中文版连上没有地图信息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中文版连上没有地图信息不知道怎么回事!

右边有个地图选择,可以选地图的,一般选择b开头的那个就有地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有个地图选择,可以选地图的,一般选择b开头的那个就有地形的

谢谢你,回去试试去。

楼主:
看来高手都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