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问题

楼主(2015-01-01):
我的APM2.6刷的3.2固件,各种校准都完成了,但还是校准不了油门行程,解锁也解不开,有的时候解开了推油们也没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清除一下,一切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一下,一切重来!

怎么清零?按照泡泡的方法。请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清零?按照泡泡的方法。请不了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APM%2B3.2看看这朋友的贴

网友:
我的校准罗盘时在地面站仪表上出现" bad compass health"   而且校准失败。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