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和无人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01):
喔新手 逛论坛的时候发现固定翼和无人机样子好像 请问下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狗和哈士奇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和哈士奇啥区别?

古二真

网友:
无人机指有自动控制设备的飞机,固定翼或者直升机装上自动控制设备就是无人机了。

网友:
无人机是装载能检测,拍摄,器材进行影像录影或者图像实时传输。,固定翼只要能装载这些设备(哪怕是一个几十块的DV)都可以叫做无人机。不论设备,不论远近。

网友:
我记得有个专家说过,,飞行器装上作业设备就叫无人机了

烧烤架子放上摄像机扔到空中也算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标题就不够严谨。固定翼和无人机放在一起就感觉冲突。所有的带翅膀的飞机,大的来说都可以叫固定翼,无人机带翅膀的,也属于固定翼。无人机又有很多类型,飞行方式各有不同,有带翅膀的,没带翅膀的。他是有自主飞行功能,能够完成制定的飞行方式的飞机。无人机是给固定翼决定功能属性和特征的,固定翼是给无人机决定类型的。反正这个世界,只要是没有人的,都能叫无人机.......因为各种新闻报道为了提升点击率和科技感,稀里哗啦乱用无人机这个词。我每次出去飞多轴,人家都说是无人机,那我就默认呗!个人意见!

网友C:
从数学角度看无人机和固定翼是交集,固定翼就是机翼以机身做参照物是不动的,机身和机翼基本固定(变后掠机翼虽然能动,仍然算固定翼)不动,整体相对气流运动获得升力,这当中无人驾驶自动飞行的,就是固定翼无人机,也可简称无人机。直升机螺旋桨是旋转的以机身做参照物是运动的,所以就不叫固定翼,直升机以螺旋桨旋转获得升力,这当中无人驾驶,自动飞行的就是无人直升机,也可叫无人机。多轴飞行器,目前还没有载人的,基本都是自动飞行,同样也可叫无人机。多数情况所称的无人机,属于固定翼无人机。

网友:
补充说一下:直升机螺旋桨准确的称为旋翼。

网友:
固定翼,翼是固定的。但是,无人机,翼也是固定的。

网友:
想养狗了,狗和 金毛 的区别,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标题就不够严谨。固定翼和无人机放在一起就感觉冲突。所有的带翅膀的飞机,大的来说都可以叫固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数学角度看无人机和固定翼是交集,固定翼就是机翼以机身做参照物是不动的,机身和机翼基本固定(变后掠机 ...

网友:
无人机含固定翼的种类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