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上的CN2,CN3 两个插口是什么用途?怎么接线?

楼主(2015-01-02):
(无正文)

网友A:
给图,你自己参考,不多说,你懂的

网友:
一个3是闪光灯接口.2是红外接口

网友:
这个什么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图,你自己参考,不多说,你懂的

谢谢大师的图。现在红外发射器的线接对了,就是黑色的A和B,但是红外接收的对战头的三针脚一直没找对,不知道是CDE还是FGH, 还请大师明示。

楼主:
哎,折腾了一晚,终于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