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四轴刷个汽车固件,差点被螺旋桨毁容。

楼主(2015-01-02):
S500机架,apm2.6,3508电机,12寸碳素桨。

从3.15刷到3.2,发现油门有问题,100油门也飞不起来。

搜索论坛,说刷个汽车固件,再刷回旋翼,就OK。

懒,麻痹大意,连着电池,连着桨,USB线接入mp刷汽车固件。

刷完正准备看看,突然飞机的螺旋桨高速转动,从桌面翻落地上,差点砸我脸上。。。。

太恐怖了。。。。。。。。。。。。。。。。。

损失:断一桨,一电机转动不顺溜,略微卡顿。

网友A:
这个表现不正常,建议飞控返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现不正常,建议飞控返厂~~~

毛个不正常 刷哪个固件都那样 mp都提醒你电机会启动

网友:
no zhuo no die

网友:
拆浆校验上程序啊!都是血的教训!

网友:
是啊,一定要拆了桨叶啊,我也遇到过一次,直接反扣过来,差点糊到脸上。

网友:
我的天。吓死人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拆浆不对吧...为毛刷固件还接电池呢...应该不接电池才对吧

网友:
我 也试过了,后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毛个不正常 刷哪个固件都那样 mp都提醒你电机会启动

刷固件,不解锁,不至于电机启动,就算是解锁启动,此时油门也在最低点,转速低力量小,也不会造成伤害。

不过调试还是不该装桨,就算不为安全着想,装着桨也不好调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不解锁,不至于电机启动,就算是解锁启动,此时油门也在最低点,转速低力量小,也不会造成伤害 ...

请参考刷完固件第一条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不解锁,不至于电机启动,就算是解锁启动,此时油门也在最低点,转速低力量小,也不会造成伤害 ...

额。不知道了。总之是突然高速飞起,差点打我脸。

好在usb线拉斜飞机,反扣到地板上。

依然后怕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不解锁,不至于电机启动,就算是解锁启动,此时油门也在最低点,转速低力量小,也不会造成伤害 ...

因为汽车使用的是双向电调和舵机啊,所谓的“零位值”对于飞机电调来说是半油门来着。

网友:
主芯片在刷程序的时候,IO是不受控的。。很危险。

网友D:
不拆桨测试,我也干过
幸好是穿越机,打在电脑屏幕上,桨叶硬生生的把LCD屏削薄一层,现在每天对着伤痕累累的屏幕,不断提醒自己,调试务必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汽车使用的是双向电调和舵机啊,所谓的“零位值”对于飞机电调来说是半油门来着。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拆桨测试,我也干过
幸好是穿越机,打在电脑屏幕上,桨叶硬生生的把LCD屏削薄一层,现在每天对着伤痕累 ...

啊啊啊啊亚麻跌!!!

网友:
总结经验

网友E:
插usb就好了,干嘛还插着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插usb就好了,干嘛还插着电池
我犯傻逼了。T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