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是高压舵机,尾舵机不是高压舵机,用7.4v输出会 ...
斜盘舵机是高压舵机,尾舵机不是高压舵机,用7.4v输出会烧掉尾舵机吗

楼主(2015-01-02):
斜盘
舵机
是银燕9256 尾舵机是恒吉732 如果把电调bec输出设置7.4伏会不会烧掉尾舵机!如果会该怎么办

网友A:
有尾舵机降压线的!买一个!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加降压线。。。。
就算没有烧,超电压使用会导致发热超标,然后空中死舵。。。。。。

网友D:
732用2s直驱试过,反正当时没烧,但是没敢上天

网友E:
732发热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