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 osd 电量数据问题!

楼主(2015-01-02):
请教mini osd 数据问题,电量显示一直是满格没变化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有时候显示电压12.8

网友B:
校准飞控电压试试

网友C:
我起飞都是12.8 过几秒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校準下飛控電壓試試

网友E:
好像应该校准飞控识别电压,又一次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校准后就好了,我的是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