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换了加长脚架,用不用在调参软件中设定指南针位置 ...
精灵1换了加长脚架,用不用在调参软件中设定指南针位置距离

楼主(2015-01-02):
精灵1换了加长脚架,用不用在调参软件中设定指南针位置距离

网友A:
不用,老位置就行,别反装倒装就好。

网友B:
不用,而且没得设定。

网友C:
不用調整!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已更换试飞,的确不用设置。可为可naza v2要设置呢?

网友B:
DJI任何一款飞控都没有设置指南针位置的功能

网友D:
指南针位置不能改变么?之前好像指南针是和GPS一起的,后来分开了。指南针位置会影响飞控,改位置飞前做校正可以么?我还想换其他位置减少干扰

网友B:
不能换位置。

网友E:
不能换位置,至少大概位置得对上,必须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