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收放脚架

楼主(2015-01-02):
买的蜗杆电机是90度的,直接用不合适。抽空把角度改小了。外接个微动开关并在内部行程开关上。装机后效果没拍。

网友A:
楼主我也想买这个。不能通过遥控微调调角度吗?还有这个起落架能载多少kg?

网友B:
看起來好像很重,請問重量幾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想买这个。不能通过遥控微调调角度吗?还有这个起落架能载多少kg?

不能用遥控器调角度,里面是2个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好像很重,請問重量幾g??

忘记称了,能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称了,能用就行

好像是40g的金属蜗杆舵机,请问能承载多大重量的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40g的金属蜗杆舵机,请问能承载多大重量的多旋翼?

我的6轴不带电池3KG,用着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