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Z15在四、五级风环境下,逆风飞行拍摄,画面安定性如何?

楼主(2015-01-02):
请教大家,Z15在四、五级风环境下,逆风飞行拍摄,画面安定性如何?
前两天试过一次,果冻明显,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云台的极限?
还是减震、感度有待改善?

网友A:
这个不好说。飞机感度、机身抖动、减震球等在不同风速下的表现并不一致。四五级风显然已经让飞行器抖动加大,至于云台,还不至于是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飞机感度、机身抖动、减震球等在不同风速下的表现并不一致。四五级风显然已经让飞行器抖动加大 ...

谢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