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富斯t6怎么设置

楼主(2015-01-02):
遥控不会设置 求详细说明各曲线设置

网友A:
按照飞控说明接好线不就完了 ,不需要设置油门曲线,默认的就行,电调设置下油门行程,再把飞控的感度箭头调到10点到11点之间,机器放在水平位置后接通电源,直接就能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