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这飞机我是越试越不敢飞了,感觉一半的动力都用来产生使飞机低头的力矩了

楼主(2015-01-02):
再次发帖求关注! 冲浪者这飞机我是越试越不敢飞了,感觉一半的动力都用来产生使飞机低头的力矩了,坛子上的各位高人呀,你们架高电机座后是怎么飞的呀?太神奇了,这出手肯定是种地的节奏呀!!!

网友:
有让你放这么高么~~~

网友:
把电机还降下来吧!

网友:
surfer按原设计安装设备后很好飞,动力6寸桨已经足够了。不知为何要修改原厂设计。

网友:
沿着轴向加高电机座

网友:
你这纯属瞎折腾

网友:
不是这么个加高法啊

网友:
你电池的重心移动一下

网友:
按原来角度加就这样,论坛上有贴子说的,关于推力线的问题的!

网友:
自己随意加高整个推力线全变了,当然要更改重心位置否则就是不好飞

网友:
推力线都变了。。。。

网友:
哪里能这样搞的  可以适当加高 不可以太高 拉力线全变了 能好飞嘛

网友:
我冲浪用原厂动力飞着挺好的啊,为何要改呢....昨天大风,满油门都能冲回来,朋友加高电机座都没我这原厂的冲力大

网友A:
老老实实把电机座降下来    按说明书把重心配置好

网友:
电机放里面不是很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把电机座降下来    按说明书把重心配置好

问题是哪里搞那么合适的电机去,按原厂设计要配内转子最合适,还要KV很大的电机,由于是大电流工作又要配容量很大或高压电池来维持留空时间,这些开销。。哎你懂得 穷屌丝就自己瞎折腾吧,不过我也的确在坛子上看到好多人这么改呀!!

网友:
朋友的1.4米+2216 3S2200就留空15分钟以上了

网友:
推力线的原理你都不知道,毫无理论依据。违反物理定律不炸已经是万幸了!简直瞎闹

网友:
为什么老是喜欢架高电机装大桨呢。用朗宇2216KV2400,3S用6寸桨,4S用5寸桨,这样的配置还不够灵活吗?爽得不得了,固定翼要的是动态速度,不是静拉力。

网友:
这加高的也太难看了

网友:
大桨效率低 楼主你不知道么   桨本身也是一个阻力来源

网友:
是推力线超过重心,太向前了,所以推油就低头。推力线要穿过重心位置才好飞

网友:
冲浪者用2216,1100kv10寸桨省电,还是2216,1400kv9寸省电,求解

网友B:
不明白,我的2212 2200kV原装三叶桨非常好飞,3s2200的电池留空20分钟没问题的,为什么要这么改?

网友:
呵呵,加高电机座的无非就是想省电,省电的源头就是想fpv,我没有加高电机座,所以2200的电只能飞十分钟。

网友C:
没听说过大桨效率低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大桨效率低的说法

是呀 我也第一次听说,长姿势了,明天把我用那两架前拉动力的飞机用的桨也都改小,这样就阻力小了  哈哈

网友:
这电机安装高度没有意义,原装3叶桨,2212 KV1400,4S2200,2000M,20分钟。

网友:
老老实实把电机座降下来 ,我用2212 kv2350动力,6500mah,单程10km

网友:
我也尝试加高电机座,总觉得风阻增大,慢了会螺,不敢滑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我的2212 2200kV原装三叶桨非常好飞,3s2200的电池留空20分钟没问题的,为什么要这么改?

省电,载重大,,FPV要在很多东西的,加大浆确实好,不可否认的, 就是推力线难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大桨效率低的说法

想想就知道了 本身桨转起来就是巨大的迎风面,当你巡航速度飞的时候用电主要是用来保持桨和空气的相对速度,桨越大用的电也就越多。所以高性能滑翔机都是折叠桨。除非你从头到位都是大油门在飞。另外应外桨过大导致推理线上扬,那垂直于机身的力分量就都是被浪费掉的。这个想想也能明白,要是你装20寸桨的话要保证推理线差不多只能平行于机身安装了那还有多少推力是向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