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套地面设备,使不用降落便可更换供电电池。适用10米左右高度拉电线飞行。

楼主(2015-01-02):
可以适用于不间断的近距离航拍工作。一直没有着手开始,预计春节搞一下。。
说实话就是吊臂的升级版效果,高一些,动作灵活些,多块电池可以循环起来。。。主要是电路部分,电压突变不知道飞控是否能接受?

楼主:
优点是续航加强,优化无效载荷,电池的重量不在用机载承担了。。

网友A:
10米啊..不知道..电线重还是电池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啊..不知道..电线重还是电池重一些...

额,爵爷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米啊..不知道..电线重还是电池重一些...

那再低点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低点儿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拖的电线重量没有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拖的电线重量没有考虑进去。

拉成无轨电车那样供电呢

网友:
直接直升机不更好

网友:
10米?这个距离摇臂的优势甩飞机几条街!为什么要用飞机?

网友C:
有无线电力传输的技术啊。不过设备不好实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无线电力传输的技术啊。不过设备不好实现罢了。

无线传输??是啊,我这个方案也是因为没有大功率直流电源。。原因一个字,穷。。。但电池也有电池的好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线传输??是啊,我这个方案也是因为没有大功率直流电源。。原因一个字,穷。。。但电池也有电池的好处 ...

现在已经有无线电力传输的先例了,不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低下,跟电池供电,或者有线供电,不可同日而语。

楼主这个想法创意不错,的确,用线缆把电力传输到高处飞行的多轴上面直接解决了续航时间的问题,对于范围不大的定点航拍,还是十分有意义。但是就像楼上模友所言:这个距离大了,线缆的重量就不可以再忽略了。当到达一定的程度,线缆的自重会把自身拉断。更不用说多轴是否能负载得起这重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已经有无线电力传输的先例了,不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低下,跟电池供电,或者有线供电,不可同日而语。 ...

是哦,好线材沉,这么长为了不让压降太大就还得粗更沉了。。飞三五米高又没有太大意义了。。还是想问一下,如果动力电的电压突变(换电池的时候),会炸鸡吗~这直关电路模块的设计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哦,好线材沉,这么长为了不让压降太大就还得粗更沉了。。飞三五米高又没有太大意义了。。还是想问一下 ...

看怎么切换了。如果电子开关切换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吧?如果是机械切换,那么如果有好的灭弧措施,也不至于电压波动太大啊,这个要测试和实际数据采集才可以搞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怎么切换了。如果电子开关切换的话,应该没啥问题吧?如果是机械切换,那么如果有好的灭弧措施,也不至 ...

机械可能不行吧,瞬间短路飞控受得了吗~电子开关是什么样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可能不行吧,瞬间短路飞控受得了吗~电子开关是什么样呀?

对于这个电子开关,要求比较高,首先要求的技术就是低内阻。现在一般场管电流有得够大,就是内阻也不小。有得耐压还低。

可控硅也是一种电子开关,但是那个是用在交流的场合。对于高压输电,的确可以减小线缆中间的电流,但是对于电缆的耐压又提出高要求,对于对端的处理设备也提出高要求,所以,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这个电子开关,要求比较高,首先要求的技术就是低内阻。现在一般场管电流有得够大,就是内阻也不小。 ...

好赞,感觉搞不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