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2v,校正指南针,显示距离和高度问题

楼主(2015-01-02):
精灵2v,在校正指南针后,仍显示高度2.5m,距离5M,这是什么情况?知道的帮忙讲解下,谢谢!

网友A:
我发现把飞机放在地上,高度会一点点升上去。。。。

网友B:
我的也是啊,就在我身边飞的,结果显示高度50多米,距离30多米……还有今天在家里三楼是2米多,拿到一楼显示-5米……奶奶的太不靠谱了……我双十一买的

网友B: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技术又放假了……

楼主:
求技术进来解释下, 看来我的比你好点,不知道什么原因呀,我也是双十一买的,有的人说是清理库存

网友C:
升級下固件試試

网友B:
固件都是最新的

网友D:
高度是气压定高,误差10米内都正常的。 位置可能和搜到的卫星数量有关,原则上是卫星越多,精度越高。

楼主:
哦,这样的,

网友E:
这里停止维护了还有什么“技术支持”啊

网友F:
高度和指南针没关系吧?指南针 指南针,是测方位的....

网友G:
高级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