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件套的磨合

楼主(2015-01-02):
新换的三件套,威宝30%油,主副油针2圈起磨,半分钟怠速,2个悬停,2个上空,1个3D,油针收至主1.5圈+4,副1.5圈,拆开看似乎还不错,再飞2个,等A区域全部由黄色变为银色,磨合就完成了。

网友A:
好!转几圈有一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转几圈有一定的吗?

油针的圈数是不一定的,和不同的油品、油箱、排气管都有关系,要根据环境温度湿度,发动机的声音、温度和烟的浓度来定。我现在用的是个杂牌的排气管,回压不太好,而且带了副油箱,容易贫油,所以油针放得多一些,以前用MP5的管子都不超过1圈半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发动机。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针的圈数是不一定的,和不同的油品、油箱、排气管都有关系,要根据环境温度湿度,发动机的声音、温度 ...

我用 os55+MP5 主副油针都只能1圈呢

网友C:
楼主,威宝油锈得厉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 os55+MP5 主副油针都只能1圈呢

是的,以前用MP5的时候保守地调也最多1.25圈就行了,现在这个破管子1圈半感觉贫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威宝油锈得厉害不?

没感觉锈,我每次飞完都加after run oil

网友D:
多久拆机头保养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感觉锈,我每次飞完都加after run oil

用啥牌的神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牌的神油好?

我用的是tornado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久拆机头保养一次?

我拆得比较勤,主要是太脏,到处都是油泥,不拆清理不干净,基本上每飞完1桶油(14、15个起落吧)就把发动机拿下来用化油器清洗剂洗,顺便拆开看看三件套和轴承

网友:
很勤快啊,发动机会跑得很爽。

网友E:
楼主勤快人,  拆一次发动机 还得调离合 麻烦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勤快人,  拆一次发动机 还得调离合 麻烦屎了

亚拓的发动机位置几乎是死的,按孔位装上就行,离合器没的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发动机位置几乎是死的,按孔位装上就行,离合器没的可调

NX4 位置也是死的。。。。

网友:
三分飞行,七分保养。

网友F:
天籁哥发动机好脏,我比你干净多啦哈哈。另外化清不是会强烈腐蚀O圈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籁哥发动机好脏,我比你干净多啦哈哈。另外化清不是会强烈腐蚀O圈的嘛

是的,飞完下来就这德行,第一时间看看磨合情况,所以比较脏。我都是拿下橡胶件,然后化清喷金属部分,立刻干净许多,其它地方用95%酒精擦洗

网友(2015-02-11):
化清是什么啊?化学清洁剂?wD40?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