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空中突然无图像有报警,原因找到.

楼主(2015-01-02):
黑狗空中突然无图像有报警,屏幕上只有报警文字:File Rpaired和三角形警告符号,只能靠IOSD的信息返航,还好,有惊无险,胜利救回!
怀疑是内存卡的原因, 卡是雷克沙32G600X高速卡,测试速度没问题,可以达到45MB/S写入和93MB/S读取. 反复在地面试没有出现同样问题, 于是上天重新测试,不飞远,飞几次后同样问题出现.于是格式化,第一次格式化没成功,第二次格式化成功,地面再试没问题,上机测试又出问题.
让人非常头痛. 于是用U盘检测软件检测,终于找到原因:在SD卡上有两处坏点,一般拍摄,不会拍到这么久就拷到电脑上了,到不了这个坏点,地面测试也不会测到这么久!

网友:
现在的存储卡质量都不怎么好啊

楼主:
唉,我还是从京东直接买的,就怕买到假货,没想到还是出问题了.所以,大家买了卡,一定要用软件测试一遍才能上机,否则空中无小事

网友:
雷克沙兼容性不是很好吧

楼主:
这里不是兼容性的问题,是卡本身有问题.雷克沙是在狗3+官方清单里的.

网友:
小心,还可能有其他原因。
我以前用狗3发现过,1分钟以上图像无变化时(如,连续在大雾中),狗会进入休眠,表现为av无输出,但摄像仍在进行,必须按任意键才能恢复。

楼主:
狗会休眠这不是第一次听到, 好的,记住了. 不过我的原因就是卡坏了,当时还是有运动的也没多少雾.

网友:
原来是卡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坏道啊,学习了

网友:
怎么才能避开这些坏道呢?

楼主:
拿到手就先测试一遍,有问题立刻让卖家处理,不用花时间去避开坏道。我旧卡退了,买了两张新卡,测试通过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