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三轴狗台 上电连不上电脑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02):
DYS三轴狗台 上电连不上电脑是什么问题?  这个云台怎么调试  单单控制板就可以连 插了电机连不上  加了电源也不行

楼主:
     狗台吗  还是微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台吗  还是微单?

楼主:
能给下参数图我看吗?   出了问题我刷过固件 怎么调都不是很顺  特别我第三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下参数图我看吗?   出了问题我刷过固件 怎么调都不是很顺  特别我第三轴

加Q1277858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