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充电的问题……统记并学习一下

楼主(2015-01-02):
请问大家都用多少安培的充电器啊?

我用的一安的.总感觉有点慢3、7v600mA的电池要充一个多小时。
见某宝上有2安的充电器,用了对电池可有影响?

这是“自制“外场充电器,就是12V转5v的头子,感觉挺快的!这样对电池有影响吗?

希望大家都把自己的充电器数据说一下,供新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2a肯定伤电池

网友A:
600mah的话,最好0.6a充,关键是不知道你这个充电器的设计,上面的两个电池不知道是不是并充,也不知道有没有恒流。

网友B:
看看电池可以用几C充电,就知道该用多大的充电电流。对于600MAH的电池来说,1C就是0.6A,2C就是1.2A,3C就是1.8A。

网友:
600ma电池1小时充满说明应该差不多是1c充电。是比较安全保守的充电电流。不会伤电池。非要2c 3c 那种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充满的。还是伤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mah的话,最好0.6a充,关键是不知道你这个充电器的设计,上面的两个电池不知道是不是并充,也不知道有没 ...

12v转5V的转换器,实际电压4·8~4·9之间,并联、试过了在有充电保护情况下每十分钟充0·5v、在没充电保护下充电很快每十分钟充0·8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可以用几C充电,就知道该用多大的充电电流。对于600MAH的电池来说,1C就是0.6A,2C就是1.2A,3C就 ...

电池是45c 的,这样算45*0、6最大可用27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45c 的,这样算45*0、6最大可用27安的?

45c是放电,不是充电。

楼主:
哦,谢谢!看来还是老老实实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转5V的转换器,实际电压4·8~4·9之间,并联、试过了在有充电保护情况下每十分钟充0·5v、在没充电保 ...

大概把充电时间控制在1小时就差不多了,急的话控制在30-40分钟。

网友:
充电器应该没到1A!理论上600MAH 用1A充点应该在半的小时多!你充电在1个小时多!应该是500MAH 电流充电!1个小时左右600MAH!2个小时就是300mah了!自己算吧!

网友C:
电池跟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跟我的一样!

1用着还可以,留空时间长

网友D:
放心用吧  一点事没有!我都是直接并联充电的, 3C电流!  你这个充电器是**的,充满灯灭,只要充电器不烧,电压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用吧  一点事没有!我都是直接并联充电的, 3C电流!  你这个充电器是**的,充满灯灭,只要充电器不烧 ...

哦,放心使用中、可惜原厂电池因过放电,现在只能飞一分钟左右,问下过放电的电池怎么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放心使用中、可惜原厂电池因过放电,现在只能飞一分钟左右,问下过放电的电池怎么修复?

自己百度一下吧!我一般就是直接  物理粉碎了!

网友C:
我买了三块,正准备其中一颗试试3C充电,其它两块1C充电,比较一下对电池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三块,正准备其中一颗试试3C充电,其它两块1C充电,比较一下对电池的影响。

g期待结果、我也一直有这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g期待结果、我也一直有这想法

最近玩小鸡少,更新会稍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