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叶61级四冲甲醇机拿下点火器就熄火!

楼主(2015-01-02):
三叶61级四冲程甲醇发动机拿下点火器就熄火
原来是磨合好的机器,用的10%油,在磨机台上怠速磨了200CC,中速磨了200CC,高速磨了100CC,然后发动机状态很好,怠速稳定,加速顺畅
今天把发动机装上飞机,试机的时候突然就出现只要点火器一拿下就熄火的情况,反复的调油针,完全没有效果…………
如果查着点火器非常好发,一打就着,而且特别稳定。在插着点火器的时候调整油针,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转速的变化,主油针保持不动,副油针无论是调到贫油状态,还是富油状态,都是一拿点火器就熄火。
用的是全新的OS-F火头
请各位高人帮我分析分析,我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在哪了

网友A:
换火头,我试过,换了第三个火头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火头,我试过,换了第三个火头才好了

应该换什么火头?OS-F的火头就是四冲专用的啊…………
麻烦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换什么火头?OS-F的火头就是四冲专用的啊…………
麻烦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也是OS_F,你这现象是火头热保持能力不够,跟油料也有关系的,OS火头也有个体差异

楼主:
感谢帮助,已经定了2只三叶自己产的火头,等到货了再试试

网友:
明显火头的问题

网友:
安装位置和磨车台上是一样的么

楼主:
汇报一下,已经成功解决问题,换了三叶原厂的火头一次点火成功,而且稳定。感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