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航拍遇到问题!!请教大大

楼主(2015-01-02):
鹰眼1+好还是山狗好?差100块钱  还有新手云台的话 大家给推荐个  是用两轴的还是三轴的合适

网友:
云台肯定三轴的好,但一定要看清楚安装摆放方式

网友:
山狗的AV输出要单独设置设置

网友A:
H33D+鹰眼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33D+鹰眼1+

3d云台好像装不上鹰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云台好像装不上鹰眼吧

我装着呢,挺好的